求助,M+P smartoffice

楼主(2017-05-21):
       很久没发帖了,最近打算自学使用德国M+P公司生产的系统—smartoffice振动与噪音测试系统,本人就是一个普通本科毕业生,工作了三年,一直以来对噪音何振动的了解不多,希望有高手来指点一下,我主要应该找那些教材才最基本的开始学起,谢谢,无比感谢!因为目前负责的产品在振动和噪音方面存在瓶颈,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长足地进步,同时公司也已经采购了M+p振动与噪音测试系统,故我想有时间多学习一下,提高自己,谢谢!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振动分析》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振动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1.2 振动系统的模型
§1.3 振动的运动学概念
§1.4 振动的分类
第二章 单自由度系统的自由振动
§2.1 无阻尼自由振动
§2.2 能量法
§2.3 瑞利法
§2.4 等效刚度
§2.5 粘滞阻尼系统的自由振动
第三章 单自由度系统的受迫振动
§3.1 无阻尼受迫振动
§3.2 简谐力作用下的有阻尼受迫振动
§3.3 隔振
§3.4 等效阻尼
§3.5 对周期激励的响应
§3.6 对一般激励的响应
§3.7 用积分变换求系统响应
§3.8 逐步积分法
第四章 两自由度系统的振动
§4.1 两自由度系统振动的运动方程
§4.2 无阻尼系统的自由振动
§4.3 坐标的耦合
§4.4 简谐激励力作用下的受迫振动
§4.5 固有振型的正交性
§4.6 回转振动
§5.1 多自由度系统振动方程的建立
第五章 多自由度系统的振动
§5.2 固有频率和固有振型
§5.3 固有振型的正交性和模态变换
§5.4 系统对初始激励的响应
§5.5 无阻尼受迫振动
§5.6 有阻尼受迫振动
§5.7 物理参数和约束变化对频率的影响
§6.1 瑞利能量法
第六章 多自由度系统振动的数值方法
§6.2 迹法
§6.3 李兹法
§6.4 矩阵迭代法
§6.5 子空间迭代法
§6.6 斯托特拉法
第七章 弹性体振动
§7.1 弦的横向振动
§7.2 杆的纵向振动
§7.3 圆轴的扭转振动
§7.4 梁的弯曲振动
§7.5 梁弯曲振动的固有频率和振型
§9.2 相平面方法
§7.6 用振型迭加法研究系统的响应
§7.7 轴向力、转动惯量和剪切变形对梁振动的影响
§7.8 薄膜的横向振动
§7.9 圆环的振动
§7.10 薄板的横向振动
§8.1 集中质量法
第八章 弹性体振动的近似方法
§8.2 广义坐标法
§8.3 假定振型法
§8.4 模态综合法
§8.5 传递矩阵法
§8.6 有限元素法
第九章 非线性振动
§9.1 几个非线性振动的例子
§9.3 摄动法
§9.4 非线性振动的特征
§9.5 自激振动
§9.6 参变振动
第十章 随机振动
§10.1 单自由度线性系统的随机振动
§10.2 多自由度线性系统的随机振动
§10.3 连续系统的随机振动
§10.4 非线性系统的随机振动

网友B:
SmartOffice是 m+p international的振动、噪声测试,数据分析,报告创建的一个大型软件平台。该软件为可扩展平台,提供信号处理,模态分析,振动测试,声学测试..
该软件涉及的工况很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分析》

目录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Office是 m+p international的振动、噪声测试,数据分析,报告创建的一个大型软件平台。该软件为可扩展 ...

我主要是希望将其用于卧螺离心机双转子振动分析上面,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