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水处理的管道里手动阀和电控阀串联?

楼主(2017-05-21):
       一些水处理的管道里手动阀和电控阀串联,明明用一个阀门就可以了,为什么用两个。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布置。有点地方就一个电控或者一个手控阀门。
      请问什么时候需要这种布置?

网友:
估计”手动“是为了加入”人“的因素。

楼主:
大部分是手动的,但是在部分地方是电控手控串联。

网友:
部分手动,部分电动

网友A:
平时手动常开,电动失灵了用手动,而且也便于阀门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手动常开,电动失灵了用手动,而且也便于阀门更换

你这个说的有理。

网友:
如果电动坏了修都没法修, 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