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通孔的仪表车床要订做吗?

楼主(2017-05-21):
请教视频中的大通孔的车床头,是标准的,还是需要定做的?配套的夹头呢?

想找台120通孔的,不知去哪找?

网友A:
定做个主轴就好

楼主:
请教直径2*6000mm的长圆棒能用无心磨来通磨吗?

引用 网友A:
定做个主轴就好

配套还要有弹簧夹头啊。没图纸,不知怎么叫人做

网友(点评):
这个定做有两种:1,自己出图,别人加工。2.全部交给别人设计和加工。再者夹头都可以让你自己定也很简单。你们是做非标机子的还是使用者?

网友:
机床主轴对应机床型号。为了达到既要...又要..只能定制

网友:
没图纸,自己测绘一个呗

网友B:
像这种一般需要定做!

不过,仪表车的结构也比较简单,自己测绘设计下完全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一般需要定做!

不过,仪表车的结构也比较简单,自己测绘设计下完全可以搞定的!

只在网上看到这机器,没办法测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