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优化

楼主(2017-05-21):
连接优化: 红色框内的两个机加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优化成钣金件, 降低成本

网友:
铝型材好像有专门的这种连接件的

网友:
这必须基于一定的受力分析才行

网友:
铝型材有这种连接件,比你用钣金件更划算。

网友:
同意楼上的。lz需要给出型材截面图,找找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钣金件工艺成形复杂,成本更高。不过大批量可以试

网友:
不知道你联接时的精度要求如何;这种用钣金可能晃动会比较大

网友:
楼主需要一本型材产品型录,很有用的

网友:
怡和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