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不锈钢还有没有其它连接方式?

楼主(2017-05-21):
       304不锈钢管,外径几个毫米的都有,壁厚只有0.1,与一个零件相连,现在用的激光焊,容易点破,而且还要保证焊接后的密封性。不知道朋友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没?
       目前基本都是焊接和胶合。有没有其他方式连接?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结构,不敢妄言。压接和摩擦焊。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钎焊

钎焊的耐热性是不是比较差?最终零件还要经过一百多度的高温,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结构,不敢妄言。压接和摩擦焊。楼主可以参考

摩擦焊如果是高转速加热,是不是壁厚太薄了,夹持要变形
如果是直接加热,不知道能不能保证?
如果是冷压接,我也正在考虑这种,可能就是工装的设计和密封性的保证。
朋友如果知道压接工艺可以多讲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