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设计问题

楼主(2017-05-22):
       本人新手,如附图有一个类似关节的旋转结构,销轴固定按图示方向旋转,两端轴承采用一面带密封圈的深沟球轴承,转速不快,请问这种结构合理吗?两端轴承是否需要加孔卡卡紧或者用法兰盖压紧,图示结构是否能满足要求,如有其它有更好的方案,烦请发图说明,谢谢!

网友A:
不合理的,你轴承内圈是如何固定的,现在这种结构会产生摩擦啊

网友B:
   两侧加卡簧限制外圈轴向移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哥们请仔细看图!!!!!???????????????

网友C:
轴承另外一端没有轴向限位,

网友D:
不对,轴承内圈轴向固定,轴要做成阶梯的,不然不好安装。还有,这根轴跟支架之间采用过盈还是螺装?不然会有相对运动。

网友:
轴承外圈可以内卡卡住,问题不大,一般用这么干的常见。

网友E:
通孔,+光轴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的,你轴承内圈是如何固定的,现在这种结构会产生摩擦啊

那要怎么做,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孔,+光轴加套

你的意思是轴承座内部不要台阶,直接用两轴套顶住轴承内侧的内外圈吗?那轴承外侧面怎么固定,加卡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的,你轴承内圈是如何固定的,现在这种结构会产生摩擦啊

所以我在问,有好的方法吗?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轴承内圈轴向固定,轴要做成阶梯的,不然不好安装。还有,这根轴跟支架之间采用过盈还是螺装?不然会 ...

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加卡簧限制外圈轴向移动就没有问题了。

轴承内圈不要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另外一端没有轴向限位,

怎么做,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啊。

求图,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轴承内圈轴向固定,轴要做成阶梯的,不然不好安装。还有,这根轴跟支架之间采用过盈还是螺装?不然会 ...

轴承是用螺母锁死的,怎么做好,给我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轴承内圈轴向固定,轴要做成阶梯的,不然不好安装。还有,这根轴跟支架之间采用过盈还是螺装?不然会 ...

说错了,是轴用螺母锁死的

网友G:
速度不快,可以用轴套。或者选两个轴承的直径相差5mm,便于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不快,可以用轴套。或者选两个轴承的直径相差5mm,便于装配。

不打算用轴套,就像问一下怎么改良这种轴承结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打算用轴套,就像问一下怎么改良这种轴承结构

如果用等直径的轴承,把销轴端的锥度做长一些,便于装配,外圈的配合取过盈。速度不快,只是摆动,要求不高的话,其余可以按你的图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等直径的轴承,把销轴端的锥度做长一些,便于装配,外圈的配合取过盈。速度不快,只是摆动,要求不 ...

轴承内圈需要固定吗?

网友(点评):
淡然 发表于 2017-5-22 15:29 如果用等直径的轴承,把销轴端的锥度做长一些,便于装配,外圈的配合取过盈。速度不快,只是摆动,要求不 ... 轴承内圈定位也很方便,在内圈和挡边之间加两个隔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内圈需要固定吗?

关键看你的工况,旋转精度、速度、载荷以及摆动频率。旋转精度位置要求高,速度快,载荷大,摆动频率快。就需要在轴上对轴承精确定位,两边不能与挡边摩擦。

网友H(2018-07-01):
问题不大,只要内外圈不干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不大,只要内外圈不干涉就好了

加个垫片或卡簧就可以了

网友:
做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