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此工件有没有好的加工艺

楼主(2017-05-22):
材料是铝,好薄

有没有好的加工艺 啊,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下面0.07有什么用

网友:
0.07不是一戳就破???

网友:
像这样的零件,量少的话, 给10倍以上的价格都没有工厂理的, 设计上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 工艺成型难, 公差又高.

材质塑性好的, 做分段拉伸成型, 整形,  精整.

网友:
铝件0.07一戳就破不,碰都破。此图有问题,压铸都可能浇不到位。鉴定此图为假图

网友:
油压机拉升后,成形冲头管尺寸

网友:
参考两片罐工艺

网友:
电容壳见过?

网友:
精度并不高,就是小。

网友:
关注下!

这么小并且薄的件,不太容易做!

网友:
冲压成型

网友A:
0.07觉得不太可能。这么薄,结构上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
有点像”CR425夜光漂电池“外壳

网友B:
冲压是不是有做成的可能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觉得不太可能。这么薄,结构上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老外想用这种铝帽代替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是不是有做成的可能性呢

冲压正在试制当中

网友:
引伸后端面机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