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件铸铁,断裂了,该怎么修复

楼主(2017-05-22):
大型铸铁件,起吊时,长1700mm,宽度150mm,厚50mm的一根梁给拉断了.变形严重,有没有修复的可能,该怎么修复

网友A:
长1700mm 焊接强度不够 打螺丝孔机械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1700mm 焊接强度不够 打螺丝孔机械加固

主要是这根梁在断裂处已经向上翘曲了,也不敢使用大型设备把它压平,

网友:
焊接。

网友(点评):
对的,记得我以前铸铁有缩孔也是用焊接补焊的。有专门卖的铸铁焊条可以试试。

网友:
两段截面中间加几个销钉,然后焊接.

网友:
说说自己的见解,我想焊接不行的话打螺钉,还是不行就钢板加固,
实话我不知道呢,我是机械行的小白,坐等答案,/认真脸

网友B:
没多大,废了吧!

网友(点评):
看楼主焊缝都割好了,就等焊接工艺了。

网友C:
焊接肯定不行,变形后所受应力都变了,再说大梁受力比较大,最好打孔,用钢板连接加固,如果这根梁长期受力,且承重比较大的话建议安全期间还是重做一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多大,废了吧!

挺贵的,想着修复呢

网友D:
楼主给出的信息不全
1、材料没给,涉及是否适合焊接
2、那个平面有没有形位公差要求?涉及修复后能否保证?

铸铁件能玩出塑性变形,也是666

话说那个风骚的荣耀V8 logo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肯定不行,变形后所受应力都变了,再说大梁受力比较大,最好打孔,用钢板连接加固,如果这根梁长期受力 ...

帮忙想个办法,怎么能把翘曲部分压平,想着压平后焊接补齐断裂处,再加钢板固定,通过加工中心来铣这个面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出的信息不全
1、材料没给,涉及是否适合焊接
2、那个平面有没有形位公差要求?涉及修复后能否保证 ...

对头,强度要求、精度要求、结构要求都不知道,在这讨论方案是不是有点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出的信息不全
1、材料没给,涉及是否适合焊接
2、那个平面有没有形位公差要求?涉及修复后能否保证 ...

材料是HT250,断裂处形位公差没要求很高,断裂变形是因为起吊时工人师傅没经验,没想到会把这根梁拉断,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想先压平翘曲部分,在焊接补齐通过加工中心来铣平这个面,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头,强度要求、精度要求、结构要求都不知道,在这讨论方案是不是有点扯了。

层主ID和回复不兼容

网友G:
可考虑把变形断裂的整个梁去掉,重新做个装上

网友H:
把这一根整体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强度要求、精度要求、结构要求都不知道,在这讨论方案是不是有点扯了。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按普通未注公差来处理,受力的话这根梁在使用中受力不超过30KG,主要是要修复这根断裂的梁

网友:
先导好坡度,再补焊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这一根整体换掉。

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试试,省的去处理这根严重变形的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层主ID和回复不兼容

重点是“合理”,不是“扯淡”,所以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考虑把变形断裂的整个梁去掉,重新做个装上

这方法倒是不错,可以一试,省的耗费精力去处理那根断裂变形的梁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HT250,断裂处形位公差没要求很高,断裂变形是因为起吊时工人师傅没经验,没想到会把这根梁拉断,现在 ...

这种大件设计时就该考虑吊装吧,预留吊环螺钉孔是必须的
光看牌号是可以焊接的,但考虑到坡口处理、结构强度等问题,建议还是要在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做一定的补强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怀疑材料存在问题

另外,是否有加工余量

不行的话,整个顶面换掉。。。

网友E:
如果能局部更换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就加一根梁,利用螺栓把断掉的这根拉平----焊接----再加工或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局部更换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就加一根梁,利用螺栓把断掉的这根拉平----焊接----再加工或打磨。

嗯,试试借助螺栓来压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试试借助螺栓来压平

还要注意一点,如果焊接后要加工的话,最好先试一下焊条,用一块废的生铁件,随便焊一条焊缝,试一下能不能加工得动。当然,如果你们对生铁焊接比较熟,就不用试了。
以前遇到过,买的焊条不对路,焊完后,太硬了,刀子啃不动,直接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注意一点,如果焊接后要加工的话,最好先试一下焊条,用一块废的生铁件,随便焊一条焊缝,试一下能不 ...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这个建议很重要

网友I:
受力梁就别瞎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受力梁就别瞎整了,,,,,,

赞同,楼主都说变形严重了,HT250铸铁本身就没什么塑形,梁都变形了,就算断的地方接上了,怎么能保证其它位置没有内伤。希望楼主能关注一下。

网友:
目前的市场行情是材料不贵,人工贵。这伤疤有点大,补完了,也可能有后遗症,换一根梁,尺寸再大一点更保险。

网友:
铸铁没啥塑性的,不能硬校,最多试下火焰校正,

网友:
你这梁的部分已经不行了,最靠谱的方法就是,把梁的部分整体上机加干掉。
按梁的外形重新出一个钢件,螺钉把接在原铸件上。
然后留出余量,开工。

网友:
机加工把这根梁给废了并找平梁的下底面,再用铸铁或者钢板弄个新梁两端螺丝固定在找平的地方,如果两段没地方支撑就做两个三角加强筋,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钢板加固吧。别的我都试过没有成功过。

网友:
糊弄出来谁敢用?出事故谁负责?废了吧。

网友:
有讨论的时间都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小白一枚,等最后结果

网友(2017-07-22):
重新铸吧,机床铸件大型生产厂家-河北全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