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套管冷压成六边形 表面很粗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22):
如题

网友:
工艺?设备?粗糙程度?材质?尺寸?壁厚?……

网友:
是毛刺过大,还是形状不平?冲压的话,主要是毛刺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成型,看下凸凹模表面是否光洁

楼主:
不好意思 没发图片  不锈钢材质  外径5.0 壁厚0.6

楼主:
我去 我终于会发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