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四边形结构相内侧移动

楼主(2017-05-22):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如何实现四边形的左右两侧梁向内侧移动,然后上下两侧梁也向内侧移动,可以两侧同步分开移动,能够实现四条边同时向内侧移动更好。

补充内容 (2017-5-23 15:03):
补充一下,1,四边形中间需要安装其他部件,不能安装其他设备;2,每天边的移动距离有大约1500mm。3、在结构和结构方面应该如何考虑更好;谢谢各位

网友:
工况不齐,动力源是什么?布置空间要求?
这种动作第一想法就是中间布置传动轴,用齿轮齿条带动对边,可以达到你要求的动作。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中间的空间要装其他的东西,不能占用中间的空间

网友(点评):
齿轮传动是一个方向,谢谢

网友:
传动轴加减速箱完成同步移动

网友(点评):
纵横向移动距离较大,并且载荷也比较大,这种强度和刚度很难控制

网友A:
可以参考旋转变大的桌子的结构

网友(点评):
依靠惯性的原理?

网友:
重量不大的话上四个气缸

网友(点评):
重量和移动距离都较大

网友(点评):
考虑到行程1500mm,气缸不够用

网友:
http://www.jxbuluo.com/373.html  可以用这个结构改一下形式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也是一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旋转变大的桌子的结构

是一个圆盘一条螺旋线槽,圆盘转动时,槽内的东西沿着螺旋线向圆心运动。同时再利用一个直线槽限制直线运动,这样就实现了圆盘转动时,物体沿着直线槽由圆边缘向中心运动。

网友(点评):
恩,明白,但是空间好像不够,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模仿四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