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内六角的孔居然不一样

楼主(2017-05-22):
安装设备的时候发现两个内六角的孔不一样,没法用同一个扳手!!!
是有特殊的型号吗?

网友:
没啥特殊要求就换成同一个型号吧,互换性和通用性原则

网友:
这种事只有设计者知道,山寨的话就全盘接收吧,反正你不具备独立设计能力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自己的设备,装配的时候技师发现用一个扳手搞不定。。。

网友:
非标的??

网友(点评):
我不太知道非标的界限,不过这种设备很普遍,但是没家都会有些区别了。

网友:
这种螺丝应该是特殊的;但你一套六角扳手M6-M12都是全的,总有一个可以配套的

网友(点评):
恩,扳手是没问题,但是很不理解仓库怎么进货的!

网友A:
螺栓强度等级不一样,把漆层擦掉就能看到数字,小的可能是8.8级,大的可能是12.9级。要是有整套的六角扳手应该能拆掉。这件事我们以前买设备也遇到过,没什么特殊设计,就是螺栓混用了,开始十分恼火,后来也就认命了。

网友(点评):
同螺纹,不同级的内六角螺栓使用的扳手不一样吗?

网友B:
我分明看到了左边8.8右边12.9

网友(点评):
可是手册上没有看到说8.8和12.9的尺寸不一样。

网友(点评):
也许标准上有,

网友A:
螺纹一样,等级不同六角头不一样,我也是那次买设备才发现的,安装的螺纹都是能互换的。我的理解是强度高的螺栓拧紧时需要的扭矩大,所以六角扳手要用大的。你要是自己家有五金件,都换成12.9的高强度螺栓。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以后还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分明看到了左边8.8右边12.5

应该是12.9,引用“螺栓性能等级,即钢结构连接用螺栓性能等级,分3.6、4.6、4.8、5.6、5.8、6.8、8.8、9.8、10.9、12.9等10余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一样,等级不同六角头不一样,我也是那次买设备才发现的,安装的螺纹都是能互换的。我的理解是强度高的 ...

买国产设备不能要求过高,装配环节控制全靠责任心,我们那次买非标设备螺栓不光强度等级不同,螺栓拆下来发现长度还有区别(可能是因为不是一个标准件厂家的缘故)。拧上就行了,不能讲究。

网友:
螺纹等级不一样,有些小公司是那样,经常在外面采购,每次用的螺纹头大小不是统一的,遇到过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栓强度等级不一样,把漆层擦掉就能看到数字,小的可能是8.8级,大的可能是12.9级。要是有整套的六角扳手 ...

正解,以前老板为节约成本,就是让我妈用旧螺钉,结果就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螺栓强度等级不一样,把漆层擦掉就能看到数字,小的可能是8.8级,大的可能是12.9级。要是有整套的六角扳手 ...

和强度等级没关系吧,有些成产商为节省成本搞的减配非标的,采购比标准的便宜。质量控制!

网友:
是不是国标与非标之间的山寨版

网友:
公英制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以前老板为节约成本,就是让我妈用旧螺钉,结果就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

你是想说“让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强度等级没关系吧,有些成产商为节省成本搞的减配非标的,采购比标准的便宜。质量控制!

关键是你两个都减配也没人看出来,他这两个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不是组装工人随便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