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7-05-22):
(图片)

网友:
之前不是有人发过几乎一样的帖子吗?

网友:
是啊,之前有人发过,不是你发的吧?这是涨紧套上的零件,你搜搜之前的帖子吧

网友:
1.是什么材料?
2.热处理的具体要求?
3.毛坯状况(锻件,铸件,棒料或管材)?
4.你们具备什么样的生产条件?
如果这些都不知道的话,就能编制合理的生产工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学会提问题!

网友A:
要是棒料的话可以使用车削中心一次成型,或者先车后铣,无论怎样来做,都应该保证内孔锥面和外圆锥面是一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棒料的话可以使用车削中心一次成型,或者先车后铣,无论怎样来做,都应该保证内孔锥面和外圆锥面是一刀 ...

现在就是车铣中心一次加工,不过切断的话不好切,太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车铣中心一次加工,不过切断的话不好切,太厚了

我现在不是棒料,是块料,锥度反着车。然后再第二序车端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车铣中心一次加工,不过切断的话不好切,太厚了

单边10mm不厚的,棒料切断很完美的,也不会有夹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10mm不厚的,棒料切断很完美的,也不会有夹痕

这个是中间规格的,大规格的壁厚更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是棒料,是块料,锥度反着车。然后再第二序车端面。

之前别人的同类产品帖子里提到过:先车后攻丝,造成内外锥面的变形,影响装配。楼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小端的螺纹距锥太近,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看他材料好不好了,不然肯会有变形的

网友:
做个工装,先做圆盘,钻号螺孔,螺孔攻丝完成后找个合适的尺寸铰孔,在工装上做三个整圆上分布的销子,用螺丝将零件锁在工装上上数控车一次完成内外空的加工。

网友:
普车就可以了吧,两次装夹,量大可以考虑做个内孔锥销轴定位

网友B:
下料54*9———夹54外圆钻30内孔——粗车内孔至31.0并平端面——夹内孔车外形单边保留0.2——精车端面并取长空0.1余量——专用工装打直径5.0孔——专用工装锁5mm孔,精车内孔及外圆——专用工装、攻螺纹——吸住精车端面平磨——去毛刺——上油封装——入库

楼主(2017-06-21):
引用 网友B:
下料54*9———夹54外圆钻30内孔——粗车内孔至31.0并平端面——夹内孔车外形单边保留0.2——精车端面并取 ...

锁φ5的孔这个我想不出来工装是什么样的,还有攻丝的专用工装应该是把内外锥都固定住吧?避免攻丝时内外锥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料54*9———夹54外圆钻30内孔——粗车内孔至31.0并平端面——夹内孔车外形单边保留0.2——精车端面并取 ...

你应该做过这种胀紧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φ5的孔这个我想不出来工装是什么样的,还有攻丝的专用工装应该是把内外锥都固定住吧?避免攻丝时内外 ...

锁5MM孔的工装可以直接上法兰盘,在法兰盘上安装定位柱子,跟螺丝柱。 如果选用普通攻丝机的话 只需要做一个带定位销的垫板,然后再上面装一个快速夹板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外圆跟内圆,只需要用到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