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安装方式对出力的影响

楼主(2017-05-22):
如图这种安装方式,知道有分力损耗,但不知道如何计算,懂的前辈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截图,可能是由于公司电脑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截图,可能是由于公司电脑限制。

什么限制,加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限制,加密系统??

可能是吧,回去自己电脑看看。

网友:
拍个照片发上来也行

楼主:
补上截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就是在转角的地方,根据角度算分力就行了啊,中学物理而已。

不同的角度,都要分别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