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表面换热系数表?

楼主(2017-05-22):
请问哪位有表面换热系数表?设计计算换热器,翅片管钢管外面是流热空气,内部是清水,想知道钢管及翅片与热空气的表面换热系数;还有钢管内表面与清水的表面换热系数。谢谢支持

网友A:
如下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资料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是把高温气体传到钢管,即气体与钢管表面的表面导热系数。我现在设计翅管换热器,翅管外面是高温空气,翅管内部是水;需要计算换热面积。也就是钢管的直径和翅管翅片的外径。

网友B(2017-09-25):
你好!我做热设计的,对流换热系数是根据流体流速和对应的换热面积计算的。你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网友:
导热系数可参考2#的表格,

网友(2019-08-01):
如果翅管结构比较简单,可按传热学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换热系数,如果结构复杂,就要软件算,甚至要实验实测。楼上给出的表格,是指做成平板状,与介质的热传导的导热系数。至于对流状态下,参考传热学或相关手册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做热设计的,对流换热系数是根据流体流速和对应的换热面积计算的。你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请问有没有关于对流换热系数与风速或者风量CFM相关的计算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