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孔是否居中测量办法

楼主(2017-05-22):
测量孔φ5是否在中心,是否居中,有此类卡尺吗?有简便的测量方法吗?

网友:
内外圆用表打跳动。

楼主:
φ5的孔是否在中心,有没有偏,有类似卡尺吗

网友:
我没见过类似卡尺,但是如果批量大有个主意,做个和5的孔配合的销子,然后做一个圆孔塞规和26配合(如果26尺寸偏差很大可以选择和17配合,结构稍微复杂点),然后用开5的槽子,就可以塞判断5的孔在不在中间了。如果就单件那就三坐标打一下吧。

网友:
有批量的话,做检具吧。

网友:
上检测设备激光测量

网友:
用150mm的游标卡尺测量孔壁和端面的尺寸,就是3.5mm,上差顶零,下差减0.06,这个范围即可

网友(2017-06-30):
做个三叉戟就行了啊 要求高就别卡尺量了

网友:
画一个十字中心或者车床用钻头钻进去 中心钻打一个中心孔,4个6  8  10 12  14 17 钻头打孔不知道会不会偏

网友(点评):
肯定会偏,铣床可以不偏

网友:
塞个5个的钻头,内孔两边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