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控制轴承的径向跳动

楼主(2017-05-22):
如图,怎么控制轴的晃动

补充内容 (2017-5-22 17:53):
多加一个轴承背对背安装能解决吗跳动问题吗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本身游隙就大,如果想要没有径向游隙,建议可以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1,预紧
2,两端支撑,预紧。

网友(点评):
我在想也是因为没有预紧力

网友:
这个闷盖要加长

网友(点评):
和盖子没有关系,是由于轴承本身轴承间隙造成内圈跳动

网友A:
钻孔,镗孔会影响孔径和圆度误差,形成径跳误差。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吧,另一边没有连接上吧,连接上了,应该就不振了吧。轴转动起来,因为不平衡,有离心力的。还有,这种传动方式,为什么不考虑万向节?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车床主车轴跳动检测用的,日本的主轴鼻端3微米,但试棒末端接近1丝,高精度磨床可以作到2微米内,这个东西是衡量轴承和机床精度的关键

网友:
你另一端伸出去太长了,肯定会跳动了,结构先要设计合理啊

网友(点评):
因为设计这个的作用是要可以旋转的气爪,所以要伸出一段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孔,镗孔会影响孔径和圆度误差,形成径跳误差。

小弟 想问下   镗孔不是孔高精度精加工常用的加工方式吗  为什么会说影响孔径  和 圆度误差呢?难道还有比镗孔精度还高的加工方式  能保证“同轴度吗?"  还有轴承的径向误差   有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 想问下   镗孔不是孔高精度精加工常用的加工方式吗  为什么会说影响孔径  和 圆度误差呢?难道还有 ...

仔细看了看你的问题,回复如下:1.)你只有一个轴承?一端支撑?就是俗话说的跷跷板
2.)建议用两点支撑,前后都要有支撑

网友(2017-08-11):
路过,学习了,上面几位老师建议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