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表面处理

楼主(2017-05-22):
  有知道怎么不使用大型机械能把不锈钢板表面进行磨花处理,拉丝处理

楼主:
有知道怎么不使用大型机械能把不锈钢板表面进行磨花处理,拉丝处理

     求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一般Sus304可以做拉丝处理。关于磨花处理,没有玩过。铁类零件表面可以做滚花处理。

网友:
建议你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多大的工件,楼主可以说明一下,好让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B:
拉丝的话可以才用拉丝棉,之前我们做过这类非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工件,楼主可以说明一下,好让人家怎么帮你。

有大有小  一般是1米5见方  厚8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丝的话可以才用拉丝棉,之前我们做过这类非标设备

我现在就是希望设备越小越好   我们的不锈钢板焊完成箱体之后也想进行拉丝

网友(2017-08-07):
拉丝机 振膜机 的有小型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