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17-05-22):
各位大侠: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一个齿轮一直旋转,当一个与之相配合的齿条 在和它啮合的时候,由于齿的位置不确定,会出现齿轮上的齿和齿条上的齿想干涉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解决一下么?
        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传统齿轮变速箱,拨叉换挡,电器控制模式。

网友:
离合器,先分离动力,这个分直齿和斜齿,直齿参看汽车机械式变速器里的倒档,斜齿参看前进挡!

网友:
增加一个离合器啊,

网友:
这个不难解决。

网友:
“啮合的时候,由于齿的位置不确定”
前两在这里看到一个,两齿轮啮合的问题,有点类似啊。
如何让两个齿轮实现运动中实现啮合?不顶齿
http://www.cmiw.cn/thread-486076-1-1.html

网友:
机械设计对于齿传动的基本要求本身就是要按不重复啮合设计。
至于你的问题那是解决好公法线和周积二个误差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