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面板组装

楼主(2017-05-22):
我们公司是做电脑机箱的工厂,因本人是机械小白,想请人设计一个自动化,面板组装设备。望各位大侠发挥想象力,看看有没有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联系人:张先生  手机(微信):13539987077  如有可能,具体事项和价格私聊

具体线材如下:

1、开关 重启 硬盘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四组,八根线,此线为排线,不是单根线

2、USB线材

组装流程如下:

1、 面板插灯线,

2、装开关和重启(打胶不在此工位)

3、锁固定螺丝、打胶

4、装USB线

5、锁USB固定螺丝

因图片无法继续上传,主要上传重要工位的图片图片。望各位大侠发挥奇思妙想,帮我想想有没有可能实现自动组装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这种主要还是靠人工吧,楼主可以去富士康和周边的电子工厂取取经

网友B:
给我的感觉,应该用机器人了,然后自行设计一些定位工装,辅助机器人来玩了。

网友C:
楼主的这种组装还是使用人工比较划算吧,如果采用自动化生产的话,要求的专机程度会很高,以后如果需要产品更换,那么先前使用的专机基本会接近废弃状态,划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要还是靠人工吧,楼主可以去富士康和周边的电子工厂取取经

是的,目前主要使用人工,富士康已经使用机器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的感觉,应该用机器人了,然后自行设计一些定位工装,辅助机器人来玩了。

谢谢关注,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组装还是使用人工比较划算吧,如果采用自动化生产的话,要求的专机程度会很高,以后如果需要产品 ...

可否设计一个取零件的装置,装置上有摆臂,可以调整的距离,这样对精度的要求就比较低了,开关按钮一按,开关重启就安装到位,下一个工位就是自动打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设计一个取零件的装置,装置上有摆臂,可以调整的距离,这样对精度的要求就比较低了,开关按钮一按, ...

使用摆臂的话就要使用机械手了,但是零件最终的组装还是需要人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方便加我微信qfy535660043,我公司专业做工业4.0非标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