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铝制机箱外壳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17-05-22):
这是一款国外的仪表机箱上的铝板,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是什么表面处理。感觉有点像别人说的氟碳喷涂,但是我从没接触过不懂,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我们自己用的仪表机箱都是普通的铝钣金外壳喷塑,感觉非常一般,现在有一款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想弄个高达上一点的外壳,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表面处理方式呢,感谢

网友A:
铝合金表面处理常见的有“拉丝”“喷砂”“阳极”
拉丝: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外观掌控不是太好。特别是拉丝方向的首尾两端,易出现塌边的轻微现象。非常影响整体效果。
喷砂-阳极:成本高一些。但是效果绝对好。喷砂-阳极是一个工艺流程。如果光喷砂不阳极的话,表面非常易脏,阳极后一是可以
提高表面的硬度,二是可以放置粘脏污,三是大大增加外观的档次。阳极颜色可以多选的。喷砂的可以选择砂大小的。
现在国家对环保这块抓的比较严,不知道喷砂阳极的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

网友:
感觉想要高大上,照着手机铝合金外壳的工艺做呗。就是不知道社区里有没有手机行业的高人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B:
1、表面研磨抛光处理
2、表面喷砂抛丸处理
3、表面拉丝处理
这三条都是处理的素铝,出来的都是铝本色,应该是半成品或做工业铝材的零部件用。
建筑铝材表面还有很多处理方式,我所了解的按档次依次是
阳极氧化(大多还是铝本色)、静电粉末喷涂(颜色丰富,物美价廉,用的最多)、电泳(主要就是亮闪闪的K金、K银、香槟色)、氟碳喷涂(颜色丰富,耐候性强,价格较高)、热转印(主要是木纹转印,呈现木材纹理,好看,但和木头没法比,价格挺高,但也不是贵到离谱)。

网友(点评):
做过拉丝、阳极氧化、化学氧化和静电喷涂这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表面研磨抛光处理
2、表面喷砂抛丸处理
3、表面拉丝处理

做过拉丝、阳极氧化、化学氧化和静电喷涂这几种。

网友C:
氟碳喷涂香港称为锔油

网友(点评):
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表面处理常见的有“拉丝”“喷砂”“阳极”
拉丝: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外观掌控不是太好。特别 ...

喷砂不氧化,直接用手触摸都会有指印,外观效果也不好,如果是内部件倒没所谓;现在国家大力捉环保,对喷漆,氧化,电镀,发黑这些污染源大的影响很大,很多资质不全,后台不硬的,都关门大吉了

网友D:
同样是烤漆(不管是喷漆/还是所谓喷塑),既然汽车都可以做的那么漂亮

为什么我们机械设备行业做不到,是因为你们都是找的三脚猫水平的喷涂厂。。。这个俺也无能为力

网友:
图片上看应该是喷粉,喷砂纹粉。也有可能烤漆。区别用膜厚仪测一下,在60μ以内的一般是烤漆,超过的是喷粉。或者挂后千分尺对比量下尺寸变化

网友(2017-11-12):
引用 网友C:
氟碳喷涂香港称为锔油

氟碳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是烤漆(不管是喷漆/还是所谓喷塑),既然汽车都可以做的那么漂亮

为什么我们机械设备行业做不到, ...

我也有过同样的疑问,应该是成本限制吧。
类似的还有钢琴漆的外表面,流光溢彩,非常漂亮。

QinFengROBOT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