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及,机器人行业的付款模式都有哪些?都是怎样算的?

楼主(2017-05-22):
求普及,机器人行业的付款模式都有哪些?都是怎样的流程,各自试用的情况是什么?

网友A:
机械手没有试用一说吧  预付款  运维费 倒是听说过。库卡  40台项目 有做分期 (谈判了1个月)

网友B:
一般客户可以去谈,货款预付30%,设备到厂调试一个月运行OK了付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没有试用一说吧  预付款  运维费 倒是听说过。库卡  40台项目 有做分期 (谈判了1个月)

恩恩,分期是怎样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客户可以去谈,货款预付30%,设备到厂调试一个月运行OK了付70%

恩,系统集成商和终端用户之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客户可以去谈,货款预付30%,设备到厂调试一个月运行OK了付70%

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比较理想的

恩。目前有哪些模式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或者说存在一些不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