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强度校核怎么做?

楼主(2017-05-22):
已删除

网友:
具体反映那类材料?那种状态?

网友:
软件分析。

网友:
常规疲劳强度计算假设零件没有初始裂纹,应用标准试样实验得到的材料疲劳极限或S-N曲线为依据,再考虑零件由于表面状态、尺寸及几何形状引起的应力集中等因素。下图示以最大应力σ (max)为纵坐标,疲劳寿命N为横坐标,根据试验数据得到的S-N曲线。

网友(点评):
谢谢~ 自己太偷懒,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正在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