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旋转到一个固定位置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7-05-22):
在做产品设计时,怎么样保证让螺纹旋转到某个位置刚好停止,看到很多保温杯上的上盖哪里就是那样设计,不过我没有想明白,请高手们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顶到台阶?螺纹终点?向这么复杂的问题,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网友:
加一个卡扣,等螺纹完全脱开后仍然不脱开。

网友:
加工螺纹的时候注意起始点就可以了,如果不合适可以再做适当的调整

网友:
这个太难了,单靠螺纹来精确制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A:
算准螺距,起始点就行
不过提醒你一点,螺纹加紧加松就对不上了,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
大神教教怎么做,这太有想法了。

网友:
在拧入确定位置增加一个六角螺母反向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准螺距,起始点就行
不过提醒你一点,螺纹加紧加松就对不上了,不要异想天开

就是不明白怎么算的啊,呵呵,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明白怎么算的啊,呵呵,求指教!!!

呵呵,螺纹是有起始点的,是有螺距P的,旋转N圈之后,起始点就到了NPmm深度
接口对应螺距起始点下方垂直点位置,呵呵
双头螺纹有唯二解,其中一个正解
单头螺纹唯一解,呵呵
但是螺纹配合考虑到牙的松紧,或多或少会有偏差,所以日常生活用品多少会采用密封结构配合这个设计,防漏+安全,呵呵
呵呵 呵呵

网友:
不明白

 顶起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实现起来意义不大啊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A:
呵呵,螺纹是有起始点的,是有螺距P的,旋转N圈之后,起始点就到了NPmm深度
接口对应螺距起始点下方垂直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