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非要弄个这种传动方式,大神看看可行吗?有没有好的意见

楼主(2017-05-22):
同步带是固定的,并且是斜齿,同步轮在上面爬行。负载150kg

楼主:
内侧有滑轨,只是挡住了看不到

网友A:
至少,同步带要把带轮包起来吧。

网友B:
怎么感觉像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同步带要把带轮包起来吧。

领导要求同步带是固定在平面上的,所以没办法包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齿轮齿条

和齿轮齿条传动方式一样,只是齿条换成同步带,领导要求用同步带

网友:
同步轮同步带传动要有一定的包角才行吧

网友(点评):
在注塑机械手上很常用,就是当中齿轮齿条用,速度可以达到2M多,关键还没齿轮齿条那噪音,很安静

网友:
这个类似的帖子似乎发过,似乎同步带的齿容易坏掉。

网友:
同步带直接固定在平面上?不考虑柔度?

网友(点评):
不是普通普通带,那种很硬的,贴在机架上,有空去看看展会,在轻载领域用得很多,不断取缔齿轮齿条了

网友(点评):
取缔?违法的才用取缔。

网友:
只要载荷算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