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输送线,怎么算输送功率,怎么选减速机

楼主(2017-05-22):
毕业设计做一台将高压胶管接头插入高压胶管中的设备,老师要求接头能自动输送到安装位置,让我加了个链板输送机,然后上面装有一个个的随行夹具。
如图所示

现在不知道怎么算输送机的输送功率,怎么选减速机。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高压胶管的接头没多重,你夹具都比接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胶管的接头没多重,你夹具都比接头重

恩,我知道,那这个链条的传递功率该怎么计算,怎么选减速电机的功率呢。因为这个输送线是后来才加上去的,课本上也没提到,机械手册也没看到,网上搜了半天,都是直接给出了输送机的传递功率,然后选电机。那这个传递功率是怎么给出来的,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胶管的接头没多重,你夹具都比接头重

恩,我知道,那这个输送机的传递功率该怎么计算,然后怎么选择减速机。课本和机械手册里也没看到这个传递功率是怎么确定的,网上看到的都是直接给了传递功率,那这个输送机的传递功率是怎么给出来的,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你学哪个专业啊?我记得毕设那会我都是瞎搞啊

网友C:
功率、转矩、转速的关系式为:P=MxN/9550(P为功率,单位KW;M为转矩,单位Nm;N为转速,单位rpm)
1、确定输送线链轮负载拉力,如输送线载重10T,摩擦系数按0.2计算。即克服摩擦力需要输送线拉力为20000N。
2、算出输送线链轮克服摩擦力需要的扭矩:20000Nx0.15m=3、算出输送线链轮转速:6m/min/(0.3mx3.14)=6.37rpm
4、功率:P=MxN/9550=3000Nmx6.37rpm-2.0KW(啊,不好意思,昨天算错了)
5、电机输出链轮和输送线链轮速比为:300/100=3。3000Nm
6、电机输出链轮转速:6.37rpmx3=19.11rpm;电机输出转矩:3000Nm/3=1000Nm
7、如果速度是固定的,则减速机的传动比为:1450/19.11=75.87.(这个速比附近即可,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学哪个专业啊?我记得毕设那会我都是瞎搞啊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我也想随便搞,但是学校毕设比较严格没办法

补充内容 (2017-5-23 17:01):
我一开始也做的很简单,然后老师就让我加了输送机

网友(点评):
同一专业啊,我的简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转矩、转速的关系式为:P=MxN/9550(P为功率,单位KW;M为转矩,单位Nm;N为转速,单位rpm)
1、确定 ...

我这个夹具是连着导轨固定在输送线上的,因为它到安装位置后要停下来然后用气缸推动夹具带着接头和胶管对接。那这个输送功率也这么算吗,我找了找,也有说输送功率用FxV的,但不知道这个链条拉力怎么计算,还是用摩擦力吗?那重量是所有夹具总重,还是要加上链条重量?第二条那个0.15m是链轮分度圆半径?我看链传动的设计都是先给输送速度,传递功率,然后算出输入轴需要的功率,来选电机或减速机,链轮链条,是这样吗,。还有你说的“电机输出链轮和输送线链轮速比为:300/100=3。3000Nm”是什么意思,我这个是主从动链轮速比是想1:1就是水平输送夹具,然后主动轴是直接和减速机空心轴单键连接的。我的图是省略了很多夹具,整个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我也想随便搞,但是学校毕设比较严格没办法

我一开始做的结构很简单,没有输送机,然后老师就说这样不行,没有工作量,就让我加了输送机,,最近在赶毕设,2号要交所以材料了。这个论坛怎么楼中楼回复,我第一次用,是因为等级吗

网友:
你挺的位置怎么控制,如果只是控制电机停止,那么你至少会有5mm的误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做的结构很简单,没有输送机,然后老师就说这样不行,没有工作量,就让我加了输送机,,最近在赶 ...

停的位置用行程开关,没画出来

网友:
g58fg58fg58fg58fg58fg58fg58f

网友(2018-04-26):
功率计算公式:P=FV/η*S
                      F=μmg=0.2*10000*10=20000N (μ一般取0.1-0.5)
                      V=6m/min=6/60m/s=0.1m/s
                      P=20000*0.1/0.8*1.5=3750W (效率0.8 安全系数1.5)
减速比计算公式:(1450/i)*(Z1:Z2)*D=v
                           D---链轮节圆直径 (齿数*齿距) v--转速,单位 m/min
                          如题 Z1:Z2=1   v=6m/min  ,齿数,齿距没告诉,楼主可以代入公式计算得到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