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好数控加工中的对刀点

楼主(2017-05-22):
      对刀点,即程序的起点,是数控加工时刀具相对工件运动的起点,是通过对刀确定刀具与工件相对位置的基准点。
  在数控编程时对刀点选择应考虑以下几点:
    1、程序编制简单。
    2、引起的加工误差最小
    3、加工过程中便于检查。
    4、对刀点在数控机床上容易找正。
    5、应便于对刀点的坐标值的计算。
    6、尽量使加工过程中进刀或退刀的路线最短,并便于换刀。
    7、尽量于零件的设计基准或定位基准重合。例如,以孔定位的零件,以孔的中心作为对刀点较好,可以减少定位误差。
   对刀点可以设在被加工零件上,也可以设在夹具等辅助基准上,但必须与零件的定位基准有一定的尺寸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机床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的相互关系。
  数控加工中要熟练掌握选择合理对刀点的技巧,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后面的加工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时间上的浪费

网友A:
对刀点是指通过对刀确定刀具与工件相对位置的基准点。 对刀点可以设置在被加工零件上,也可以设置在夹具上与零件定位基准有一定尺寸联系的某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点是指通过对刀确定刀具与工件相对位置的基准点。 对刀点可以设置在被加工零件上,也可以设置在夹具上与 ...

合适的对刀点会减少编程的复杂性

网友B:
买个对刀仪就没那么多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对刀仪就没那么多事了

对刀仪只是确定一个对刀点,不会随着你的思路改变位置

网友(点评):
一个零件也是一个点

网友(2018-01-07):
引用 网友B:
买个对刀仪就没那么多事了

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老式数控车床,现在对刀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