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位系数选取

楼主(2017-05-23):
当z1<zmin时 ,x≥xmin=(Z-Zmin)/Zmin,对 α=20°时,Zmin=17
那当z>zmin时,是不是不需要变位?

楼主:
一般的,都是小齿轮正变位。
小齿轮齿数少于17齿时正变位,避免根切。
大小齿轮齿数比很大时,小齿轮正变位(即使齿数大于17),提高小齿轮强度,均衡滑动率。
凑中心距。等。

网友:
这么什么问题,完全看不懂

网友:
17齿在实际应用时依然根切严重

网友(点评):
离开刀具和工艺,说17齿是不根切的最小齿数,那是耍流氓。外文资料多数只讲“不跟切最小变位系数”,而非不跟切最少齿数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大于17,也就是18个齿以上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建议面壁先生先去看下齿轮基础的几何学,再看下齿轮展成原理,还有梳齿刀具的具体结构,然后根据前面的知识稍加演算即可得出在某种情况下的齿轮不发生根切的对应齿数。没有彻底搞明白前不可妄下结论。

网友A:
齿轮学问还是很深的,前一阵一个老师傅还和我说过这个,一般变位系数是为了防止根切,还有就是想要保持两齿轮的中心距不变的前提,然后又要合适的传动比的一个变位系数,还有用在行星齿轮上面的角変位啥的,说的很多当时也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是的

网友(点评):
哪来的自信,用“是的”两字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前人在书本上留给我们的自信!也包括你,难道你还不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学问还是很深的,前一阵一个老师傅还和我说过这个,一般变位系数是为了防止根切,还有就是想要保持两齿 ...

找本专业的书看看吧,会提高很多的。

网友:
亦谈渐开线齿轮最小根切齿数
http://www.cmiw.cn/thread-4864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