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模型已建好,想找一组数据

楼主(2017-05-23):
        做毕设,题目是基于变系数回归模型的机械加工误差流建模与分析。现在模型已经建好了,参数分析也完事了。就差最后的检验了。但是检验需要的数据,一直没找到。所以希望有哪位大神能帮帮忙。数据不用太复杂,一道精磨的加工工序(一台机器最好)依次按时间顺序加工100~200个工件,比如说加工一个零件需要1分钟,那么加工第67个零件时就是第67分钟。尺寸特征给两个尺寸就好,比如说内圆和外圆的直径之类的简单的数据最好。我这有一份例题,虽然有检验的过程但是检验用的数据没有给出来。麻烦大神看一下他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设计不合理
切削液,温度,粗精磨进给都会影响
而且材料不一样也会有很大影响
化学切削液,切削油,乳化液天上地下的差距
而且润滑是否均匀这些你好像都没考虑吧?
另外1分钟磨一个...时间感人
毕竟直径30和60总长长一点更加激动人心
最最重要的是,这些参数属于生产自检,巡检抽检,QC入库全检
这个论坛偏设计,工艺人员都少...与其这样不如花200块钱去马云家买几十上百个定位销回去慢慢自己胡诌

网友:
”比如说加工一个零件需要1分钟,那么加工第67个零件时就是第67分钟。“
Are you sure??
你确定这个是设计给产品检验的而不是设计给机床检验机床加工稳定性的?

楼主: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最后要做两个图表,是精磨工序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切削液,温度,粗精磨进给等都算到其中,统一用误差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