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冷轧板激光切割价格

楼主(2017-05-23):
本人采购一枚,最近在深入的研究报价体系,有没有做生产的,冷轧板3-5个厚的激光切割圆孔多少钱一米? 等离子的价格相比激光切割低多少?
谢谢各位能回答一下

网友:
切割都是按切割长度算的,不管是圆孔还其他,等离子比激光便宜一半以上,具体看板厚

网友:
这个还是咨询当地的加工厂最好,加工费一类的,地域性差别很大的,同一个城市,在不同路段差别都会比较大。

网友A:
现在激光加工费差别太大了,集中地区,比如钢材市场里的价格一米价格就是板厚几个就几元,竞争最激烈的甚至都有加工费不要钱,废料给它就行。

网友B:
我们激光切割的成本是按切割时间算的,时间是由一个表格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不同的板厚切割速度不一样,所以相同长度不同板厚成本也不一样
我们Trumpf 3000W的激光机  600一小时
      Trumatic 7000 一个小时800块

网友(点评):
。。。好有钱的企业。

网友(点评):
没钱的企业那是老板拿贷款去买跑车买豪车了

网友(点评):
这说得太片面了,太多的小钣金厂,老板有几个开豪车的,即使开的也就是装装门面,弄不好还是买得2手的,您一个切个头就买一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激光切割的成本是按切割时间算的,时间是由一个表格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不同的板厚切割速度不一样,所以 ...

请教一下,这两台机器能切多厚的Q235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两台机器能切多厚的Q235板?

有效率的质量切割3000的20
7000的30,

网友(2018-05-10):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加工费差别太大了,集中地区,比如钢材市场里的价格一米价格就是板厚几个就几元,竞争最激烈的甚至 ...

对对,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