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卷筒多层线缆如何防松

楼主(2017-05-23):
如图片所示,有哪种方法可以防止电缆 在收放线时松?请各位赐教目前用的两种方法都有不足,第一种难实现,第二种效果不佳。

网友:
做个内芯棘轮设计,没有参考大货司机用的棘轮绑带!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我见过,只是我这卷筒要转动收放线,我没想到您这结构怎么用到我的设备上。

网友:
钢卷尺的的那种呢?

网友(点评):
钢卷尺内部有发条弹簧,利用弹簧放松,周长增大,把卷尺收回去。 JT发条式的卷筒收线收得好,但放线需要较大的力,而且一般用发条作为动力就不用电机。

网友:
可以参考这种风管收回的装置

网友:
楼主可以找我,我们专业做线缆设备的,也许可以帮你QQ332867999

网友:
始终保证有力在拉紧出线的那根线缆就不会松了吧,设计这样一个结构,也许可行

网友(点评):
恩,这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前面加级传动,或加个动力滚筒,当然结构就会复杂些。 另外,如果下雨天使用,线上湿滑,送线又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所说的松,松的程度在什么范围,是不是就说两根线缆错位就属于松了,还是只要线缆不蓬松就不算。

网友(点评):
滚筒只能容纳两层线,当刚刚放线时,两层线都有可能松,松了后会与底部滚筒顶死,送不出线。

网友:
我比较同意7楼的看法,就如风筝线一样,只要始终保证线的张力卷上去,就应该不会松。

网友(点评):
恩,此方法原理上应该没问题。只看具体实现了。

网友(2018-04-08):
你好,“电缆卷筒多层线缆如何防松”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方便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