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基础重点知识全总结,相当全面的基础知识干货

楼主(2017-05-23):
1、简单机器组成:原动机部分、执行部分、传动部分三部分组成。

2、运动副:使构件直接接触又能保持一定形式的相对运动的连接称为运动副。高副:凡为点接触或线接触的运动副称为高副。

低副:凡为面接触的运动副称为低副。

3、局部自由度:对整个机构运动无关的自由度称为局部自由度。

自由度:构件的独立运动称为自由度。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说明机构各构件间相对运动关系的简单图形称为机构运动简图。

4 普通螺纹牙型角为α=60°梯形螺纹牙型角为α=30°矩形螺纹的牙型是正方形。传递效率最高的螺纹牙型是矩形螺纹(正方形)。自锁性最好的是三角螺纹牙型。

5 常用的防松方法有哪几种?(1)摩擦防松(2)机械防松(3)不可拆防松。

6 平键如何传递转矩?平键是靠键与键槽侧面的挤压传递转矩。

7 单圆头键用于薄壁结构、空心轴及一些径向尺寸受限制的场合。

8 零件的轴向移动采用导向平键或滑键。

9 联轴器与离合器有何共同点、不同点?

联轴器与离合器共同点:联轴器和离合器是机械传动中常用部件。它们主要用来连接轴与轴,或轴与其他回转零件以传递运动和转矩。       不同点:在机器工作时,联轴器始终把两轴连接在一起,只有在机器停止运行时,通过拆卸的方法才能使两轴分离;而离合器在机器工作时随时可将两轴连接和分离。

10 有补偿作用的联轴器属于挠性联轴器类型。

11 挠性联轴器有哪些形式?

解:挠性联轴器分为无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和有弹性元件的联轴器。无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有以下几种(1)十字滑块联轴器(2)齿式联轴器(3)万向联轴器(4)链条联轴器 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又分为(5)弹性套柱销联轴器(6)弹性柱销联轴器(7)轮胎式联轴器

12 离合器分牙嵌式离合器和摩擦式两大类。

13 钢卷尺里面的弹簧采用的是螺旋弹簧。汽车减震采用的是板弹簧。

14 铰链四杆机构有哪些基本形式?各有何特点?

解:铰链四杆机构有三种基本形式(1)曲柄摇杆机构(2)双摇杆机构(3)双曲柄机构。特点:(4)一连架杆能整周回转,另一连架杆只能往复摆动。(5)两连架杆均为摇杆。(6)两连架杆均能整周回转。

15 曲柄:能绕机架作整周转动的连架杆。

连杆:不直接与机架连接的构件

连架杆:与机架用转动副相连接的构件

机架:机构的固定构件

16 铰链四杆机构可演化成哪几种形式?

(1)转动副转化成移动副,曲柄摇杆转化成曲柄滑块或曲柄摇块,双曲柄转化为转动导杆,双摇杆转化成移动导杆。(2)扩大转动副。

17 有曲柄的条件是什么?

曲柄为最短构件,最短构件与最长构件长度之和小于或等于其他两构件长度之和。

18 什么叫死点位置?发生在什么位置?如何通过死点位置?

死点位置:在不计构件的重力、惯性力和运动副中的摩擦阻力的条件下;当摇杆为主动件,连杆和曲柄共线时,过铰链中心的力,对中心点不产生力矩,不能使曲柄转动,机构的这种位置称为死点位置。

发生在连杆与从动件共线的位置   采用机构部件的惯性使系统通过死点。

19 什么叫急回特性?有何意义?

解:曲柄等速转动情况下,摇杆往复摆动的平均速度一快一慢,机构的这种运动性质称为急回特性。   意义:缩短非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20 什么叫凸轮机构?由哪几部分组成?

解:凸轮是一个具有曲线轮廓或凹槽的构件,凸轮机构属于高副机构,它由凸轮、从动件和机架三个基本构件组成。

21 凸轮按形状分哪几种?解:盘形凸轮、移动凸轮、圆柱凸轮。

22 凸轮机构按从动件形式有哪几种?尖顶从动件、滚子从动件和平底从动件。

23 什么叫间歇机构?有哪些形式?

当主动件均匀转动,而从动件作时转时停的周期性运动的机构叫间歇机构。有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

24 电影放映机送片装置属于“槽轮机构”,自行车飞轮的内部结构属于“棘轮机构”。

25 带传动失效形式有打滑和疲劳破坏(如拉断、脱层、撕裂等)。

24 V带结构其楔形角为40°。

25 中性层:当V带绕带轮弯曲时,其长度和宽度均保持不变的层面称为V带中性层。

26 V带有哪几种类型?哪种断面尺寸最小,哪种最大?哪种传递功率最小,哪种最大?      7种型号,Y Z A B C D E ,称为截型。断面尺寸Y型最小,E型最大。传递功率Y型最小,E型最大。

27 小带轮包角不小于不小于120°

28 适用于交错轴传动是交错轴斜齿轮;交错轴双曲线圆锥齿轮;蜗轮蜗杆共3种。

29 什么叫齿距、齿高、齿厚、齿顶高、齿根高?

在分度圆上,两个相邻的同侧齿面间的弧长称齿距。

齿顶圆与齿根圆的径向距离称为齿高。

一个轮齿齿廓间的弧长称为齿厚。

齿顶圆与分度圆的径向距离称为齿顶高。

分度圆与齿根圆的径向距离称齿根高。

30 什么叫模数?如何选用标准模数?

齿距p除以圆周率π所得的商称为模数。  在选用模数时,应优先采用第一系列,其次是第二系列,括号内的模数尽可能不用。

31 齿轮的基本参数有哪些?

齿数、模数、分度圆直径、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顶隙、齿形。

32 什么叫压力角?标准压力角为多少度?

渐开线上任意一点法向压力的方向线和该点速度方向之间的夹角称为该点的压力角。标准压力角为20°

33 渐开线有哪些性质? (1)发生线沿基圆滚过的线段长度等于基圆上被滚过的相应弧长。(2)渐开线上任意一点法线必然与基圆相切。换言之,基圆的切线必为渐开线上某点的法线。(3)渐开线齿廓上某点的法线与该点的速度方向所夹的锐角称为该点的压力角。(4)渐开线的形状只取决于基圆大小。基圆越小,渐开线越弯曲;基圆越大,渐开线越平直。当基圆半径为无穷大,其渐开线将成为一条直线。(5)基圆内无渐开线。

34 齿轮副的啮合条件有哪些?连续运转的条件有哪些?                 由于模数和压力角已经标准化,所以齿轮正确的啮合条件是两齿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分别相等。且两齿轮基圆齿距相等。  连续传动条件是前一对轮尚未结束啮合,后继的一对轮齿已进入啮合状态。即:实际啮合线段的长度与法向齿距的比值Ea>1

35 齿轮的最小齿数为多少?渐开线标准直齿轮,最小齿数是17齿。

36 齿轮失效的形式有哪些?轮齿折断;齿面点蚀;齿面胶合;齿面磨损;齿面变形等5种。

37 什么叫蜗杆传动的自锁性?

蜗杆的螺旋升角很小时,蜗杆只能带动蜗轮传动,而蜗轮不能带动蜗杆转动。

38 蜗杆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是(1)在中间平面内,蜗杆的轴面模数mx1和蜗轮的端面模数mt2相等。

(2) 在中间平面内,蜗杆的轴面齿形角αx1和蜗轮的端面齿形角αt2相等。

(3) 蜗杆分度圆导程角γ1和蜗轮分度圆柱面螺旋角β2相等,且旋向一致。

39 斜齿圆柱齿轮啮合的条件是什么?

解:(1)两齿轮法面模数相等。(2)两齿轮法面齿形角相等。(3)两齿轮螺旋角相等、旋向相反。

40 什么叫定轴轮系?什么叫周转轮系?

当轮系运转时,所有齿轮的轴线相对于机架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动的轮系称为定轴轮系。    在轮系运转时,至少有一个齿轮的轴线可绕另一轴线转动的轮系称为行星轮系(或称为周转轮系)。

41 行星轮系由哪些基本构件组成?行星轮系由行星轮、太阳轮、行星架和机架组成。

42 惰轮有何作用?当主动轴转向不变时,可利用轮系中的惰轮来改变从动轴的转向。

43 行星自由度只有一个,差动自由度有两个。

44 轴分哪几类?各承受何种载荷?

按照承受载荷的不同,轴可分为转轴、心轴和传动轴三类。工作时既承受弯矩又承受扭短的轴称为转轴。这类轴在各种机器中最为常见。只承受弯矩而不承受扭矩的轴称为心轴。心轴又分为转动心轴和固定心轴两种。滑轮与轴用键联接,滑轮和轴一起旋转,轴的两端被一对滑动轴承支承着,称为转动心轴。滑轮在轴上旋转,轴的两端固定在机架上,称为固定心轴。只承受扭矩而不承受弯矩(或弯矩很小)的轴称为传动轴。

45 自行车的前后轴属于心轴、中轴属于转轴。

46 滚动轴承如何分类?各承受何种载荷?

 调心球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少量;调心滚子球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少量;圆锥滚子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较大;推力球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只能承受单向轴向载荷;双向推力球轴承轴向承载能力:能承受双向的轴向载荷;深沟球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少量;角接触球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较大;外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无;内圈无档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无;滚针轴承 轴向承载能力:无。

47 滚动轴承内径如何计算?内径代号/轴承内径(mm) 00/10;01/12;02/15;03/17;04~99/数字X5。

48 什么叫液压传动?液压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液压传动是利用密闭系统中的受压液体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一种传动方式。 液压系统由(1)动力元件(2)执行元件(3)控制元件(4)辅助元件(5)工作介质等五部分组成。

54 液压传动的两个基本参数是压力和流量。

55 液压油选取的主要指标是什么?代表何含义?

粘度是选择液压用油的主要指标。液压传动应用较多的是32号(平均运动粘度是32mm2/s)、46号或68号通用液压油。

56 液压泵、液压马达有何区别?

解:(1)由电机带动旋转输出压力油的是泵。(2)向其输入压力油时,输出机械能(转矩)即为:马达。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转化。(3)由于用途不同,两者在结构上略有差别(如:叶片式液压马达和泵比较)a.叶片式液压马达的转子有槽,槽内有弹簧,使叶片紧贴转子,保证启动时有足够的转矩。b.叶片式液压马达要求能正反转,所以叶片的倾角等于零。

57 液压缸有何作用?

液压缸有三种类型,即活塞式液压缸(它有单杆和双杆两种形式)、柱塞式液压缸和摆动式液压缸。活塞缸和柱塞缸实现往复直线运动,输出速度和推力;摆动缸实现往复转动或摆动,输出角速度(转速)和转矩。

58 差动连接有何作用?         差动连接,一般是把液压缸的进油和回油连接在一起,把油缸的有杆腔油。

59 控制阀分哪几种?各有何作用?

控制阀分为方向阀、压力阀、流量阀;方向阀控制液压系统中油的流动方向。流量阀控制液压系统中油的流量大小。压力阀控制液压系统中油的压力大小。

60 换向阀接结构分有球阀式、滑阀式、转阀式。

62 三位四通换向阀O、M、P、Y机能含义?

三位四通换向阀的中位机能:O型含义:P、A、B、T四油口全部封闭,液压缸闭锁,液压泵不卸荷。M型含义:P、T相通,A、B封闭,液压缸闭锁,液压泵卸荷。

63 调速阀结构?调速阀由减压阀和节流阀串联而成的组合阀。

64 溢流阀、减压阀有何区别?

溢流阀是过载时才工作,减压阀是正常工作时都工作。

65 蓄能器作用是:在短时间内供应大量压力油以实现执行机构的快速运动,补偿泄露以保持系统压力,消除压力脉动,缓和液压冲击。

69 过滤器有何作用?有哪几种形式?

过滤器能够过滤油中的脏物,有网式、线式、烧结式和纸芯式等多种类型。

70 液压系统中有哪些基本控制回路?      基本回路可分为压力控制回路,速度控制回路和方向控制回路。

网友:
我只想说——非常感谢

网友:
太简略了,疏漏太多,貌似有用,实则歧路。

网友:
对我这初学者有用的

网友(2017-06-26):
楼主好人,感谢分享,不知有没有续作

网友(2017-11-04):
楼主好人,感谢分享,希望有续作

网友(2019-08-15):
初学看看可以,好多东西太粗略了

网友:
威望不过,回复凑数,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9-23):
又是考试考点简单速记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