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用滚塑工艺喷涂F40涂层?

楼主(2017-05-23):
   我们有一批管道,材料304,内孔Ф202mm,总长400mm,二端有PN25 DN200 RF的法兰(如图)。
   图中绿色部分为涂层,我们要求在管道内孔和两端密封面喷涂厚1mm厚的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F40/ETFE),现在采用的是静电喷涂的方法,缺点是:厚度不均匀,成本较高。
   能否采取滚塑方法解决?若能采用滚塑,模具选择什么材料(或什么涂层)可以防止F40粘附在模具上?脱模时不还不能损坏管道F40涂层?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可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如果成功,一定重谢!

网友:
sorry,本来想推荐无气喷涂
结果写完了在研究一下乙烯-四氟乙烯,才发现是粉末涂料。。

惭愧,没仔细看。。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
女神的产品都挺要难度的,不太好弄啊;另插一句,你这个产品是汽车零件上的吗?为什么要涂层;我们电池包底部也是采用了涂层工艺

网友(点评):
不是汽车上的。

网友(点评):
你们是做哪种电池?电动汽车上用的吗?电池包底部采用了涂层工艺是为了绝缘吗?

网友(点评):
做电动车电池包,底部做PVC涂胶,抗石击作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6202660975f46526d3e187.html
不知有用没?

网友(点评):
无论怎样,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6202660975f46526d3e187.html
不知有用没?

学习了,目前没有使用过表面防腐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