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如何区分

楼主(2017-05-23):
铝阳极氧化后,外部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换,怎么区分,有处理前后的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
铝材牌号

网友:
一般的铝件我们应该怎么样判断其做了铝的阳极氧化处理,或者说表面处理?铝件表面一般是表面做电镀处理,有着比较好的致密的已成氧化膜,在膜里面才是真正的原材料金属。做了表面电镀的金属从外观上可以判断,电镀之前一般不致密光亮,电镀之后一般比较光亮而且有一定的光泽。做这种工艺我建议一般选择比较正规的厂家为宜。

网友:
看手机上的铝结构件:都是阳极氧化过得。有的是表面抛光,大多数是喷砂,个别是拉丝。最终都要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