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我分析下加工工艺

楼主(2017-05-23):
如图,
1、孔的要求较高,2-10H7   要求精度高,求问,此孔钻完扩孔然后精铰能否达到要求?或者有没有其他加工方法?
2、俯视图里两个孔的距离要求+-0.02和+-0.05,粗铣完如何加工能保证此要求?

楼主:
希望大家能帮忙回复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材料?多少量?楼主有什么机床?

网友:
1.量多就上加工中心镗,量少就铰。
2.一般加工中心能满足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多少量?楼主有什么机床?

材料我看标题栏里写的是Q235A

网友(点评):
没太仔细看,只是觉得,既然是求助,应该尽量的少让别人去费力找信息。

网友:
个人感觉好点的加工中心,这个公差不算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多少量?楼主有什么机床?

材料:Q235    数量:4件  公司没有加工设备,全部依靠供应商外协加工

网友:
只有四件,而且是外协的话,建议楼主不要过分干预别人怎么安振工艺,只要在找工厂时,预判一下对方的技术能力。
比如理想的工艺:先铣123尺寸的正反两面,再上四轴,余下尺寸可以一次装夹完成,质量也好。
如果对方没有四轴,只要干活细心一点,立加也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至于两个小孔,这类小件我没怎么做过,仅供参考:最好的当然是钻---粗镗---精镗,但是镗刀比较贵,如果对方没有同尺寸的刀,要重新买刀的话,成本也是要考虑的,这时候可以考虑:钻---扩---铰,前提是钻头要好,悬伸部分要短,保证刚性。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的一些建议,本人是机械行业一名女采购,三年工作经验,2015年在家闲了两年,对于加工工艺生疏很多,所以发帖来问问加工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些加工中心都是可以保证的,对于采用而言,唯独要注意的就是加工时间如何估算准确

网友:
可以实现。如比量大,还可以设计专用双镗杆加工。

网友B:
1.立铣;先铣六面对角尺到尺寸,铣L台阶道尺寸;2,钳工;划线,钻2-∅12通孔,扩2-∅18沉孔合图,钻2-∅10H7和∅20H7处穿丝孔,去毛刺;3;线切割(快丝);割2-∅10H7和∅20H7孔合图

网友(点评):
这工艺肯定比上加工中心便宜,但线切割能否保证±0.02,±0.05的精度?

网友C:
这个L块。铣个标准板,就是厚度,然后线切割.要求高的话,垂直面再铣下,然后上炮塔铣,加工孔,不过加减2丝,准确率肯定不是100%,就看检查能不能放到5丝了,想准就加工中心,不过效率低,产值低,这里孔的加工是,中心钻打点,钻底孔,铣刀扩孔,然后铰刀到尺寸,这个炮塔铣的工艺因为数量都是一件两件,如果多几件加工中心肯定效率能追回来。这里一定要加个铣刀扩孔,这个工艺别省,

网友:
1、绞刀加工D10的孔可以的,精度也可以保证,或者使用镗刀加工,但是镗刀的调整会麻烦点
2、一般的加工中心是可以保证孔的位置度的精度的

网友:
有两种设备可以加工,一,数显镗铣床;二,数控立铣。

网友:
那两个孔是定位销孔,形位公差不必太认真。客户拿回去应该装配现场会配较的。

网友:
普通铣床带数显就可以做,
粗加工完,精加工直角,(我们做的话,通常上小磨床保证直角)
钻孔,用旧铣刀踩一次精孔保证位置公差,(看普通炮塔铣床校正机床的问题就不说了),
精铰保证形状公差。
加工费用高的话就上加工中心了,一般这类零件单价单价,多半是普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块。铣个标准板,就是厚度,然后线切割.要求高的话,垂直面再铣下,然后上炮塔铣,加工孔,不过加减2 ...

谢谢,确实加工经验很丰富,讲解的非常详细,线切割出来整个外形之后,10H7的孔和20H7的孔如果用线切割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感觉H7 上限0.025的精度能保证,线切割表面有线纹,粗糙度1.6不知道能否满足

网友(点评):
没有加工中心的话,线切割可以的,线切割留量就可以了.然后铰刀,这个工艺挺多的,看现有设备,线切割的话,孔边距需要保证好。线切割精度2丝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立铣;先铣六面对角尺到尺寸,铣L台阶道尺寸;2,钳工;划线,钻2-∅12通孔,扩2-∅18沉孔合图 ...

谢谢大神讲解,线切割能满足H7的精度,但是线切割做出来表面有线纹,能否满足1.6的粗糙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讲解,线切割能满足H7的精度,但是线切割做出来表面有线纹,能否满足1.6的粗糙度?

为毛线切?没看错应该是铸造出来的,孔用加工中心加工确保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线切?没看错应该是铸造出来的,孔用加工中心加工确保精度

这位来搞笑的吧,这么点的件铸造个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的一些建议,本人是机械行业一名女采购,三年工作经验,2015年在家闲了两年,对于加工工艺生疏 ...

我倒觉得,给你一个合理的报价比较实在

网友E:
20一件,量大给你打折

网友F:
楼上的吹牛逼把,20一个你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一件,量大给你打折

哈哈,大家都在取笑我,我计算了下这个件加工费70左右,材料费用40左右,100块钱能下来

网友(点评):
1.57公斤,材料费40元?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吹牛逼把,20一个你能做?

他说的可能不是人民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来搞笑的吧,这么点的件铸造个毛

不懂别乱说,这件还小。手机壳小不不一样铸造。你是来添乱的吧,这都没见过。别跟我说搞过工艺,瞧不起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加工经验很丰富,讲解的非常详细,线切割出来整个外形之后,10H7的孔和20H7的孔如果用线切割做 ...

只能用加工中心,孔有位置度要求。刚看了下图纸,下料用线切是可以的。但最好用铸造。

网友:
这精度铰刀可以了

网友(2017-07-13):
只有4件 铣床+普通磨床就可以保证还上加工中心 笑话  几个丝的公差没问题

网友:
要求并不高   位置度要求 立加可以保证的 孔的话 可以考虑铰  有四轴加工更好

网友(2017-08-14):
直接加工中心!这样精度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