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倒扣问题

楼主(2017-05-23):
最近做的一个产品,用Creo画的,画完拔模分析,发现有倒扣,调了好久都不行,求解决办法。成功解决酬谢100元!

网友A:
以绿色箭头的地方,创建一条线,最好在摹绘里用曲线做,   定义与下面的边界轮廓线节点处, 与红色箭头,成80-90度的夹角, 最后构建曲面时把这条创建的线选上, 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这边UG打不开,爱莫能助了

网友C:
吧骨架文件箭头出加一些约束曲线,并给角度。

楼主:
谢谢前面各位的关注和建议,目前是这样的曲线,附上骨架文件。曲线的角度也改过,还是不行。小弟曲面设计方面的经验不足,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UG打不开,爱莫能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绿色箭头的地方,创建一条线,最好在摹绘里用曲线做,   定义与下面的边界轮廓线节点处, 与红色箭头,成8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骨架文件箭头出加一些约束曲线,并给角度。

谢谢,增加一条线后,倒扣的位置移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增加一条线后,倒扣的位置移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不可能,你发骨架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增加一条线后,倒扣的位置移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的曲面要选取两个方向的,你估计只选择了竖着的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各位的关注和建议,目前是这样的曲线,附上骨架文件。曲线的角度也改过,还是不行。小弟曲面设计方 ...

设定为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曲面要选取两个方向的,你估计只选择了竖着的曲线。

有两个方向,纵横各三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方向,纵横各三条线

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为垂直

可以了!谢谢未来的风筝,大神求留下支付宝账号或者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未来的风筝,大神求留下支付宝账号或者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