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接触应力

楼主(2017-05-23):
轴与滑动轴承之间为间隙配合,轴伸出滑动轴承外的部分(类似悬臂)处受到集中径向力,请教大佬们轴与滑动轴承之间接触应力的计算方法

网友A:
我也不懂啊,不过这里好像要看载荷,然后这里应该算剪切力就好了吧。

网友:
滑动轴承的接触应力可以算得上是研究课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啊,不过这里好像要看载荷,然后这里应该算剪切力就好了吧。

我想要知道的是,滑动轴承是否能承受接触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