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限位问题

楼主(2017-05-23):
请问丝杆螺母传动或者齿轮齿条等传动需不需要限位,需要的话一般是怎么限位的?是直接硬卡住限位还是控制电机启停限位的?

网友A:
进给限位一般有硬限位和软限位,
硬限位:一般指行程/限位开关完成,大多也会设置急停。
软限位:由系统设置完成,属于电器了设置了。
但无论硬限位和软限位很少有楼主说的这种直接硬卡住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限位一般有硬限位和软限位,
硬限位:一般指行程/限位开关完成,大多也会设置急停。
软限位:由系统 ...

请问丝杆螺母传动和齿轮齿条的行程怎么确定?不需要加限位开关吗?

网友(点评):
是限位开关限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丝杆螺母传动和齿轮齿条的行程怎么确定?不需要加限位开关吗?

行程多少不是根据你设计需求来的吗

网友:
丝杆螺距和齿轮导程是已知的,根据控制电机转动的圈数来控制走的行程

网友:
行程多少由两端的限位开关放点余量,具体余量多少根据你们的结构来确定

网友:
电控肯定是程序设定好的,转速和刹车,硬卡会出问题的。

网友:
传动限位一般使用硬限位或者软限位,根据现场的需要而定

网友:
限位肯定要有,方法上面都提到过,具体根据应用来选。
我再加一种液压缓冲器,这在载荷大的地方用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