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毛边

楼主(2017-05-24):
替某行业巨头一级供应商加工了一批钣金件,被投诉毛边太大(以前没这种投诉,最近对方员工在操作过程中未戴手套,钣金(其他产品)滑落导致手被割伤,估计投诉是应为这事引起的);我司用普通冲床模具加工产品,板厚1.0 ,毛边<0.05 ;关于毛边企业自定标准在0.1,国标也符合,

补充内容 (2017-5-24 08:24):
图纸上的要求是被投诉后对方的驻厂代表翻译的,开模时并未提其他要求

网友:
1、别费劲搞标准,直接UL1439走起
2、图纸必须标注毛刺边位置
3、开模时就必须要求压毛边,C0.2~0.3

网友(点评):
标准不搞不行啊,被人投诉连反驳的机会都没了;客户(日资企业)的流程你懂的,比如螺钉固定后忘记做标记,都能连出3个为什么让你解释;关于图纸毛边要求对方的驻厂代表跟我们都有责任吧,都想当然了

网友(点评):
因为UL标注是国际通行的,厂标拿出去未必能够服人

网友(点评):
UL还能送第三方检验并出具报告

网友(点评):
1.0的镀锌板0.1他们是认的,大概有10件钣金,就这块图纸上有这要求(他们的驻厂代表兼翻译没翻译),应该是沟通上的问题,都是按习惯来的;以后做事“”先小人后君子“”吧,也算个教训

网友:
如果不想赔钱的,就跟他们深究

网友(点评):
没让赔,做出的产品都在标准范围,现在他们要求钣金四周全部去毛边,就看领导怎么说了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不会造成成本上的明显提高,所以客户既然提出了,尽力配合就是,多说无宜。
出现了质量问题,再扯上对方的驻厂代表,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人家的内部会去考虑责任问题,作为供应商,如果把责任往对方相关人员身上边,往往会自找麻烦。

网友(点评):
就事论事尔矣,自己的教训给各位前辈当个“教材”,其实很多企业都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
社区的各位前辈,请问有什么去除毛刺的好方法吗?

网友:
LZ以后见到这类图纸必须向上游要相关标准的翻译件研究明白了再报价、签约,否则要吃大亏滴!

网友:
铝件的话可以使用刮边器处理,钢板的话打磨处理,另外看一下模具状态和上下模的间隙。

网友(点评):
只开了1付模具,镀锌板(贴膜)正反面都要冲的,还有模具价格压价后线切割方式会选相对廉价的

网友(2020-12-10):
直接就学习到了  针的很八错

网友A:
这种薄板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毛边的,折边好点,像易拉罐卷边,可是这局限性。

我搜索过资料,化学去毛边太慢,百叶片没法用,电动刮刀也太实际,激光钝化不错,喷射也可以。

网友(2021-07-30):
我们最简单的办法,专门设有钳工组,负责攻牙,去毛刺工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板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毛边的,折边好点,像易拉罐卷边,可是这局限性。

我搜索过资料,化学去毛边 ...

激光钝化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钝化是什么

就是问高温,把刀口融化,

网友(2022-04-08):
直接就学习到了

网友:
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