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平面的 同轴问题

楼主(2017-05-23):
现有分离的:平面A 和 平面B,距离dis=200mm
平面A上有target点 X,平面B上有target 点Y
X点固定,Y点可在平面B上移动。

移动Y点,如何得知Y点,是否 与X点,同轴?(即共线于 X点为原点的平面A的法线上)
同轴的精度要求,<0.1mm

我的考虑:
1.镭射——落于平面A,leveling调整后,镭射打出一根双通的,垂直于平面A的“法线”。
2.做治具,车一根200mm长的圆柱轴,精加工IT7级,两端同轴查表能<50um
上述两个方法的各自缺点:
1.镭射本身的垂直度——查了几家的镭射仪,参数里没看到 镭射自身光线,相对leveling调整后平面的垂直度,不知道出厂有没有此保证值。
2.镭射激光光斑大小——如果是肉眼看,最小的光斑也要mm为单位吧,光斑的中心还只能目测。
3.治具的方法——平面A B上如果都是孔,治具还能用。但是针对A/B平面的target都是点,则治具……
在治具中心点一个point? 或者是治具一端车成尖头? 但是这个又涉及到 点、尖头的直径问题。

肉眼不可靠,考虑用相机、镭射接收器?但是这两者都需要放置于法线路径上,都会挡住任意一个点…

求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既然A上的点固定,何不现在B上先找到这个点,再做判断?A上的点做光敏。

网友(点评):
能在平面B上 找出X点的垂直投射点也行啊 但是这个是等效的问题吧→如何将X点投射到平面B上,投射误差控制在0.1mm内… 分离的平面,还是只能用 激光、或者 相机 来投射。 激光较为直观,相机会有个焦距的误差问题

网友(点评):
做光敏? 之前了解的光敏,都是用于距离 或者 物体通过的检测 用光敏来做接受位置偏移的检测?? 我去查查…… 我昨晚想着能否用感光纸 或者 最好是带电信号输出的小接收器,这样对光斑中心的判断会准确些……

网友A:
此类检测工况,建议咨询基恩士的激光位置传感器,可与他们进行技术探讨,挑选出合适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检测工况,建议咨询基恩士的激光位置传感器,可与他们进行技术探讨,挑选出合适的类型

昨天已洽基恩士 也在等看他们回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
是按个人对他们产品的了解 ,他们更偏向于测距 测高 检测有无 及普通的视觉
这种同轴 对他们不报什么希望…

网友:
A点起一个座,放光源,B点接收,B点信号最强时同轴。
座的高度根据情况定。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正在找合适的 靶接收器,用接收器配合XY微位移平台来定光斑位置。 不过,线、点 光源,都涉及到 光源 内部,光线和 光源外形底座 二者之间的垂直度量化问题,这个问了几家,都给不出数据。

网友:
光源和接收器距离远,信号可能太弱;距离近,信号可能饱和;距离合适时,收发若正对,信号虽强,但对偏移却最不敏感(因此应有意使光线倾斜)。

网友(点评):
有意思! 最强的时候,不是平面shift最敏感的时候,多谢!! 我再去查查~~

网友(点评):
因为极值点斜率为零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