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头做个气密测试、夹具堵头怎么设计.

楼主(2017-05-23):
这个工件怎么做个测试宝塔接头的气密性质、
我这个压铸件、
里面需要通0.4mPa气体抱压测试.
急需要方案谢谢!

网友A:
45钢钻内孔车,调质,车螺纹,车底部环形凸台,凸台上挖槽,装密封圈。

网友:
搞个软管一头堵住,一头套上就行了

网友:
参考下阀门气密性测漏机吧

网友B:
找个可以承受压力要求的软管,一头堵上,另一头接到堵头上,然后使用管卡子卡住,拧紧,拆的时候,松管卡子,直接就可以拔下来了

网友:
做个开半抱箍,合拢结构采用带蝶形螺母之类的可快捷拧动的螺纹组件。

网友(点评):
能不画个结构草图、谢谢

网友:
买个高压管套,再弄个卡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可以承受压力要求的软管,一头堵上,另一头接到堵头上,然后使用管卡子卡住,拧紧,拆的时候,松管卡子 ...

哪种样子的谢谢
 我没做过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钻内孔车,调质,车螺纹,车底部环形凸台,凸台上挖槽,装密封圈。

怎么设计
给个草图
我没做过测试的

网友:
宝塔头那端 接个气管 喉箍拧紧 气管另一头 快插接头通气,螺纹端 做个丝套 丝套底部粘个圆形橡胶皮  密封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宝塔接头有设计标准吗,标准号多少,谢谢啦

网友(点评):
客户给的三维、没有写的标准GB是多少执行、我在找宝塔这个接头测试内容呢!

网友D:
弄个塞子加上密封圈密封内腔吧,那样装卸比较简单

网友:
一般做成夹具式的(很多都是大力钳改的),而且你问题说的不清楚!!!!!!!!这个结构会因为母头不同,而要求不同。只要知道它的连接方式才能,去做它的气密性检测。我做过同一种接头,它有四种不同的检测夹具。

网友:
接头的气密性测试,就要按照真实使用状态接好后一体检测。单件简单:一头堵上,另一头通气,放进水里。量大就要考虑效率了,最好是堵螺纹端。

网友(点评):
螺纹是工序不需要的、宝塔头端就是需要堵的 。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再做一个盲孔宝塔接头,中间接软管,用管箍。

网友E:
可以设计一种快速堵头,开合不超2秒钟吧。不过橡胶件要花几百块开副模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计一种快速堵头,开合不超2秒钟吧。不过橡胶件要花几百块开副模具的,

结构是哪样的
能不能给我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宝塔接头有设计标准吗,标准号多少,谢谢啦

标准我不知道
这是客户给我产品、他说他们的标准倒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我不知道
 这是客户给我产品、他说他们的标准倒勾.

还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塞子加上密封圈密封内腔吧,那样装卸比较简单

搞个内塞套上去.怎么束紧他、承受0.4MPa的大气压强.

网友F:
压铸件是抽检气密性测试还是全检呢,抽检做个单工位提篮式检漏工装,全检只能是做多工位检漏机呀

网友(点评):
这是要全检的、需要放水中检的 、检漏工装这个结构、这个用什么密封住测试夹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个内塞套上去.怎么束紧他、承受0.4MPa的大气压强.

别光想着让密封结构自己固定
可以在外面做一个方便装夹的机构,那样可以多做几个密封件,可以提高检测速度

网友(点评):
方便装夹的机构,那样可以多做几个密封件,可以提高检测速度 这个歌方便装夹的机构怎么设计呢!我要单个的测试 后面

网友(点评):
有什么好的装夹的机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压铸件是抽检气密性测试还是全检呢,抽检做个单工位提篮式检漏工装,全检只能是做多工位检漏机呀

太简单了,节后给你上图

网友(点评):
能不能给我上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简单了,节后给你上图

你好
这个结构有用优力胶过盈【配合进去
承受不了压力
 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8-03-08):
引用 网友D:
别光想着让密封结构自己固定
可以在外面做一个方便装夹的机构,那样可以多做几个密封件,可以提高检测速 ...

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这样用气缸下面压
 哪密封圈容易损坏、
 就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