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Q235钢板的不平度是怎样的?

楼主(2017-05-23):
有人设计了一个箱体,由5张A3钢板焊接而成。边长1.5m,深度600mm,立板10mm厚,底板5mm厚。
不知市面上的钢板平不平,先看了下标准。
A3钢即Q235,牌号标准为GB/T700-2006。5.3条款说,交货状态一般以热轧、控轧或正火状态交货。
然后看了看GB/T709-2006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和允许偏差。发现10mm厚的板子,1m长度上的不平度可达7mm,这个也太离谱了吧。
难道还要自己校平吗?
有社友知道市面上的情况是啥样子吗?说说。
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到当地的建材市场查看,毕竟各地会有差异,而且,商家的介绍会更权威,实在不行可以就地测量

网友:
钢材很多都是非标的,毕竟和国标的价格还是有些出入的

网友:
7个是上限,具体看订货要求。

网友:
焊接件的标准,下料后组对前,有一道矫平工序,平面度公差1mm/m,这个活由铆工来干。

网友:
这标准是规格料出厂时的情况。而进入市场后到用户手上那就难达标了。

网友:
板尺寸较大时都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有饶度的存在,建议楼主从结构上解决,在变形较大的地方增加筋做支撑

网友:
你把钢板四边切割平整,焊接时矫平,焊出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是野路子吧?复杂的时候估计够呛吧?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校平再焊,焊的时候注意。
要求高的话,焊好再上龙门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校平再焊,焊的时候注意。
要求高的话,焊好再上龙门铣。

10mm厚的板子,不平度7mm,怎么铣?最薄处只剩3mm?

网友B:
买大厂的产品要好一些。作水泥预制板模具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大厂的产品要好一些。作水泥预制板模具都可以用。

感谢关注!
如果先矫平再焊的话,矫平到1mm/m算是个什么水平呢?

网友:
市面上的板子也是分档次的。像这种基本是运输过程中没保护好压变形掉了。焊前压一波就行。

网友:
5mm、10mm厚的钢板,焊接前肯定要有校平工序,1.5m长 变形在5个内正常,如果火焰切割下料,那5mm钢板变形10mm以上。下料后还必须校平。

这个是5mm钢板火焰切割下料。
然后还有焊接变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