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滚珠丝杆 装配“求助”

楼主(2017-05-23):
c5 THK 原厂丝杆 有  预压  装配过程按照 {百度  丝杆装配方法 进行安装}          这样的方法安装后 丝杆在运动时总是发出  步骤11 所 出现情况“异响”丝杆运行声音大  顺畅一般  激光干涉仪打出结果为0.04mm    PS:零件按图纸检验合格  安装丝杆前以大理石为基准  打表按梁 上导轨与下导轨 中间距离除2 算丝杆安装的中心距
                                  现在困惑的是安装方法没有问题  链接零件没问题  链接安装 只有一个背板和 与丝杆链接的 座子 只要锁紧 丝杆链接座子就会出现"异响" 锁螺丝方法和方式 也注意到了  但是还是这样!                                 求  师傅 指导 一下  谢谢!!!

  • 方法如下:

  •
    •    1.将滚珠丝杆螺母插入螺母支座后临时紧锁。(将螺母放置在滚珠丝杆轴的中间位置)

    •  2.将固定侧和支撑侧的支撑单元临时固定到基座上。

    •  3.移动工作台与固定侧支撑单元后,将支撑单元拧紧固定到基座上。

    •
      4.固定好后,将工作台移动至靠近固定侧的行程尽头附近,幷将工作台和螺母支座相互固定。

    •  5。固定好螺母和螺母支座。

    •  6.将第4布种固定的螺栓松开,再次将工作台和螺母支座相互固定。推动工作台至固定支撑单元处调整其中心位置,使工作台能顺畅移动,对于精密工作台还需要将丝杆轴调整到与LM导轨平行的位置。

    •
      7.固定好后,确认工作台的运行状态,将工作台移动至支撑座。

    •
      8.移动工作台至支撑侧支撑单元后,将拧紧支撑单元的固定螺栓。

    •
      9.固定好后,将工作台移动至靠近支撑侧的行程尽头附近,幷再次将工作台和螺母支座松开后相互固定。

    •
      10.将工作台移动到固定侧,左右移动,确认运行状态。往返移动多次将工作台调整到再全行程内都能顺畅运行的状态。

    • 11

11、如果与运行中发生异响,阻塞的现象,请重复3-10的工序。

  •

  •

网友:
1,不知道楼主具体什么设备估计多半是机床进给部分。
2,按楼主的说法有上下导轨的话,那一定会有主副导轨之分,多半下导轨为主导轨,那么丝杠安装时表打的上母线和侧母线都要以主导轨为准。
3,导轨加工没问题那就一定是装配环节的问题,上面的方法大体一样,只是都是以主导轨为准调整丝杠两端支撑,最后再固定丝母与滑板。

网友:
我们买丝杠应该都是成套买回来的啊;你自己组装丝杠与滚珠螺母,没有专用工具容易使里面的滚珠不规则异常;自己组装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2018-03-15):
可以一件就定,价格还不高

网友(2018-05-17):
楼主说的方法太老土了啊。实际差值估计要在10丝左右

网友(2018-06-19):
有没有预压

网友(2021-06-30):
里面反向器有卡顿,或者凸起物,导致珠子滑着走,而不是滚着走。珠子大小不一。

网友(2022-11-07):
经验很重要,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