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SW出图出现错误

楼主(2017-05-23):
       最近出现了一个看似很小,但影响很大的错误,就是之前SW出的装配图里有两个零件修改零件名后没有及时更新配置,导致装配图明细栏里出现的零件号还是之前的零件号,下单的时候刚好又是下的整个组件,于是物料回来之后才发现错了,这个东西恰好又比较急,忙乱中出错,好心塞:
      个人觉得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
       1、那两个零件的零件图刚好没有用SW出图,是用以前的cad图纸直接修改的,所以没有发现配置栏的错误;
       2、没有很仔细的检查明细栏;
       3、没有养成及时更新3d模型配置的习惯,对于新建的零件来说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因为没填的话明细栏就是空白,
            但对于是用以前的零件修改的话,如果不及时更新配置,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请教各位社区社友,是否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来防止类似的错误出现呢?或者审图的时候怎么去发现这类错误,谢谢

网友:
1,这种情况要想人为简单避免确实很难,尤其是在三维关联的情况下,特别在产品线多,互相借用多,图纸管理不规范,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下,这类事故发生的几率会越来越多。
2,现在人为有效的方法不多,主要还是靠人对产品的熟悉度和企业的规范来尽量避免,要彻底解决只有上PDM。

网友:
更改图纸中的信息一定要仔细认真,特别是以前用过的很相近的图纸

网友:
写一个规范的修改表格,把改图的步骤规范进入,按部就班

网友:
抛开客观原因,还是自己做事不细致哈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2D比较独立,3D关联太多,要求比较严谨,习惯了也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