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材料明细表问题

楼主(2017-05-24):
       非标设备小零件多,出图时间紧,用solidworks自带的材料明细表整理文件就很方便了。可是我发现我有几张图纸的图号怎么也对不上明细表。我已经在原来图纸基础上更改另存为新的零件,属性栏目里也改了。但是明细表还是出现的以前的图号。真是很奇怪。而且就这张图,别的都是好的。怎么改都弄不好,见了鬼了。请朋友们分析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改动的零件和装配体引用的零件是同一个吗?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原因引用了错误的文件

网友:
没有图,或者把源文件放上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你另存为的是副本还是新名称

网友:
1、先从装配体里打开零件,确认零件无误
2、核对一下BOM对应栏位的属性,有可能那个零件显示的是配置名称

网友:
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表格是否更新过,有没有关联组件

网友:
应该是标准件的问题吧

网友:
你零件属性改的是自定义属性还是配置特定属性,肯定是属性文件不对

网友:
SW有两处地方可以更改属性,这两处属性又不是共用数据。所以,可能别人在A处设置了属性,而你在B处更改了属性。但是明细表引用的是A处的属性。

网友: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SW不把两处属性共享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