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水管路材质的合理选择

楼主(2017-05-24):
最近做一个项目,有同事提出浊环冷却水和净环冷却水用碳钢管比用不锈钢管耐腐蚀效果更好,有些不太理解,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说法有根据吗?自己查询资料,冷却水对不锈钢更多的是点蚀,对碳钢则是均匀腐蚀,这两种哪种更不可接受?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循环冷却水管应该选碳钢材质。
1、循环冷却水是指通过换热器交换热量或直接接触换热方式来交换介质热量并经冷却塔凉水后,循环使用,以节约水资源。
2、一般情况下,循环水是中性和弱碱性的,pH值控制在7-9.5之间;在与介质直接接触的循环冷却水的有酸性或碱性(pH值大于10.0)的情况,一般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