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过盈量确定

楼主(2017-05-24):
       小生在计算EPS上面的蜗轮和轴的过盈量,轴是45钢,蜗轮内圈和轴配合部位是45钢,外圈是尼龙,请问:计算是蜗轮的外径应该怎么取?我之前直接取的内圈直径,算出来最大过盈量居然小于最小过盈量,明显错误。求教!

网友A:
没必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计算。

不计算如何得出过盈量?公差怎么选?

网友A:
一般要用键。

网友B:
你是想用尼龙卡在外轴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尼龙卡在外轴上面吗?

蜗轮外圈是尼龙,内圈铁芯是45钢的,是45-45配合的。我意思是:做过盈计算,蜗轮的外径怎么选?我现在取的铁芯外径作为计算尺寸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用键。

实际我这行业内没用键,都是过盈配合,轴径在25mm左右。

网友A:
分析看负载不大,单边0.2-0.4m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看负载不大,单边0.2-0.4mm即可。

要求传递300N.M扭矩,实测需要16KN的压入力,现在是+0.034——+0.068的过盈量,普遍达不到。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尼龙厚度不厚的话,可以忽略尼龙的影响,就当没有尼龙。

网友C:
个人认为不考虑尼龙,就当它没有,至于你算错,和尼龙没关系,是你计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不考虑尼龙,就当它没有,至于你算错,和尼龙没关系,是你计算的问题。

找了好几本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和机械的都有,按他的示意一步步算的),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

网友(点评):
把你的计算稿或计算结果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楼主把要求的参数提出来,我帮你算一下。
需传递的扭矩、配合直径、包容件的外径(就是不考虑尼龙)、配合长度、配合面的粗糙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要求的参数提出来,我帮你算一下。
需传递的扭矩、配合直径、包容件的外径(就是不考虑尼龙)、配合 ...

包容件与尼龙连接处类似于花键,大径55,小径50。

网友:
包容件与尼龙连接处类似花键,大径55,小径50,那么过盈连接计算是只能取包容件外径为50。
以下按楼主提供的参数进行计算。

网友D:
传递300N.m扭矩,所需的过盈量要达到0.071,所选过盈0.034-0.068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过盈超过0.0487时,包容件会产生塑性变形,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楼主的结构参数选择不对。
解决方案:1、加大配合长度;2、增加包容件外径;3、对包容件和被包容件进行适当的热处理,或者采用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等,以提高其机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递300N.m扭矩,所需的过盈量要达到0.071,所选过盈0.034-0.068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过盈超过0.0487时,包容 ...

所以我纳闷啊,我这边产品实际做出来就是这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递300N.m扭矩,所需的过盈量要达到0.071,所选过盈0.034-0.068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过盈超过0.0487时,包容 ...

轴调质280-320HBW,孔调质160-210HBW,看来是这个影响了,如何把这个计算进去呢?

网友D:
1、楼主确定别人也是45钢调质硬度吗?有没有研究过国外或同行业标杆企业的产品原件?
2、如果结构尺寸不能改变,就必须在材料和热处理上想办法了,说白了就是提高机械性能,提高其屈服极限和抗拉强度。
3、不管怎样提高材料机械性能,过盈量是必须加大到0.071以上的。有没有可能采用温差法装配,这样可以降低最小过盈量,孔不能加温的话,可以将轴冷冻呀。

网友:
用40Cr淬火吧,HRC45以上应该可以了,屈服极限达到785MPa。
-----圆柱面过盈联接计算结果-----2017年06月01日

(一) 基本参数:
 1 联接类型              压入法          5 传递扭矩(N.m)          300.000
 2 结合圆直径          25.200          6 轴向力(N)                 0.000
3 结合长度              14.000          7 环境温度(℃)            20.0
4 摩擦因数              0.110           8 温差法装配最小间隙   0.030

(二) 包容件:                             (三) 被包容件
 1 材料类型            塑性材料        1 材料类型               塑性材料
 2 外径                   50.000           2 内径                      0.000
 3 弹性模量(MPa)   210000.0       3 弹性模量(MPa)      210000.0
 4 泊松比                0.300            4 泊松比                  0.300
5 屈服点(MPa)       785.0            5 屈服点(MPa)          785.0
6 抗拉强度(MPa)    980.0           6 抗拉强度(MPa)       980.0
 7 表面粗糙度         Ra 1.6000    7 表面粗糙度            Ra 0.8000
8 线膨胀系数(加热) 11.000       8 线膨胀系数(冷却)   -8.500
 9 内径上偏差          0.01300      9 外径上偏差            0.09700
10 内径下偏差         0.00000     10 外径下偏差           0.08400

(四) 计算结果:
 1 所需最小结合应力(MPa) 195.28980      12 包容件最大应力(MPa)      707.52534
2 所需最小有效过盈量      0.07051          13 被包容件最大应力(MPa)  603.00372
 3 不变形最大结合应力      334.51657      14 包容件外径最小扩大量   0.03191
 4 不变形最大有效过盈量  0.10762          15 包容件外径最大扩大量   0.04889
 5 不变形的最大传递力(N) 40783.903      16 被包容件内径最小缩小量 0.00000
 6 给定的最小过盈量         0.07100          17 被包容件内径最大缩小量 0.00000
7 给定的最大过盈量         0.09700          18 过盈装配压入力(N)         36758.784
 8 最小结合应力(MPa)      196.81544       19 压出力(N)                      55138.177
9 最大结合应力(MPa)      301.50186       20 包容件加热后温度(℃)    0.0
10 所需传递力(N)             23809.523      21 被包容件冷却后温度(℃) 0.0
11 最小传递力(N)             23995.529      22 安全系数                        1.00781

(五) 校核结论:
1 所选配合能传递所需扭矩及轴向力,联接强度足够。
2 包容件最大结合压力小于许用结合压力,强度足够。
3 被包容件最大结合压力小于许用结合压力,强度足够。

(六) 参考资料: 《机械设计手册》(第2版,第3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结束----------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刚达到1,不保险,最好能达到1.2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确定别人也是45钢调质硬度吗?有没有研究过国外或同行业标杆企业的产品原件?
2、如果结构尺寸不能 ...

首先,多谢耐心解答!就这个问题作出几点说明:1、标杆企业我不确定,但我接触到的同行大多是45#或者40CR;
2、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做了3年了,一直是45#调质。
3、装配方式为压入法。
以上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做的(设计者是国内标杆企业的资深产品工程师,被我们公司挖过来的)。
现在情况:
1、行业内要求抗扭距300N.m,我用压力试验机记录压装力,然后用静扭试验机进行验证:配合时,压装力在16KN以上可以满足;
2、轴孔配合公差为H7/v6,加工时轴走上差,孔走下差;
遇到的问题:
压装力不稳定,在10KN-20KN,集中在10KN-15KN,偶尔会会超过20KN或者低于10KN。
改正措施:
1、调整公差带,这是我本次求助的目的;
2、验证是否与硬度有关?是否是轴或孔硬度一致性差。

网友D:
1、本人对你所述“压装力在16KN以上可以满足300N.m扭矩传递”持保留意见。尽管你可能验证过,但是根据计算,压入力16KN时,过盈量大约是0.045左右,所能传递的计算扭矩也只有180N.m左右,所以我觉得这样设计上就可靠性不高。实际使用的这三年中,该处失效的故障率大吗?应该是很大才对呀,否则就是实际使用扭矩远远没达到300N.m。
2、你说加工时轴走上差,孔走下差。这是及不负责的,也不符合正态分布规律。所以,必须要调整公差带,建议把孔做成H6,轴做成非标准公差,根据实际加工情况,5-6级之间。
3、跟硬度有关系。热处理改进是对的,包容件的硬度至少提高到280以上,轴的硬度也可以再提高一点。还有采用40Cr材料,比45肯定要好些,淬透性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本人对你所述“压装力在16KN以上可以满足300N.m扭矩传递”持保留意见。尽管你可能验证过,但是根据计算 ...

1、我对“16KN”也持保留意见,但实际操作做下来,我就以这个为标准了,理论计算确实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实际使用时远远达不到300N.M,这是极限工况下的要求。
2、加工时走极限差也是权宜之计。
3、公差带和硬度调整我会争取做验证。(虽然我做出来领导也不会改
4、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