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具行业有做到模流分析吗

楼主(2017-05-24):
自己是模具方面的小白。现向各位大神们请教
1.现有的国内做注塑模的在做模具设计的时候有用到Mold flow软件进行模流分析吗
2.我们新开模具老外需要做Mold flow分析,请问这个分析怎么做。

网友A:
稍要求高点的塑料件都得做吧,我有朋友就是做塑料模具设计的,自己做模流分析然后设计模具时的进胶点啊,水路啊什么的才能更优化,还能模拟注塑压力,可以给试模人员提供的注塑参数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要求高点的塑料件都得做吧,我有朋友就是做塑料模具设计的,自己做模流分析然后设计模具时的进胶点啊,水 ...

我们是做粉末冶金的用的也是注塑模,也可以用吗?

网友B:
我们以前有做过给老外,
内容包含注射时的温度,产品成型的顺序,最后成型的位置,结合线隐患,烧焦隐患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粉末冶金的用的也是注塑模,也可以用吗?

粉末冶金我不懂,不敢妄言!

网友:
PROE里带的有模流分析版块, 你可以学习一下,很简单;

网友:
如果你是做塑料模的,模流分析肯定是要精通的;就像冲压模具需要精度AuotForm一样

网友C:
想做模流分析,请问用盗版软件吗,敢拿出来与客户交流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用不用模流分析,而是使用盗版软件,对贵公司有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
solidworks有flow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有做过给老外,
内容包含注射时的温度,产品成型的顺序,最后成型的位置,结合线隐患,烧焦隐患等 ...

这个最主要得出的是什么?之前在学校有学过一段时间的ansys,那时是分析失效模式。可是做模流分析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模流分析,请问用盗版软件吗,敢拿出来与客户交流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用不用模流分析,而是使用盗 ...

盗版软件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客户最终只是看你的结果,不会去在意你使用的工具是不是正版如果是说盗版那CAD的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最主要得出的是什么?之前在学校有学过一段时间的ansys,那时是分析失效模式。可是做模流分析就不懂了 ...

进胶口位置及数量是否合理,结合线位置是否有隐患,是否存在烧焦隐患

网友(2017-07-07):
模流分析一般都是模具厂做的,包含在开模评估报告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