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7-05-24):
最近有一事不明,不得其解,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如图中这种轴承是怎么安装进去并保持固定的?是硬敲进去的么?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轴承应该是紧配吧,应该不是敲进去的,压进去的。这种带法兰的轴承。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丝杠的支撑端,轴承穿过去后,丝杆尾部有一个卡簧槽,用轴用卡簧做轴向固定的

网友B:
这种是很常见的丝杆装配形式,你说的这个轴承与轴承座之间的配合应该是间隙配合,我之前装过,反正这个轴承是可以很轻松的拆卸的!

网友:
丝杆的装配形式有固定座与支撑座,其中,你图上的另外一段是用来固定的,通过螺纹与止步螺钉锁住的,你现在给的这一段只是支撑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不掉就行。

网友C:
你这个丝杠端口处不是有法兰盘的么,直接对齐了拧紧就固定好了!

网友:
间隙配合

网友D:
自动化中的机械原理不可以常理来衡量

网友E:
和机床的安装方式是一样的,间隙配合,缝隙很小,几微米吧,端的很正才可以装里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丝杠的支撑端,轴承穿过去后,丝杆尾部有一个卡簧槽,用轴用卡簧做轴向固定的

就是丝杆的支撑端,可是丝杆尾部并没有看到您说的卡簧槽诶,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装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很常见的丝杆装配形式,你说的这个轴承与轴承座之间的配合应该是间隙配合,我之前装过,反正这个轴承 ...

可以轻松拆卸的话不会导致以后容易脱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丝杠端口处不是有法兰盘的么,直接对齐了拧紧就固定好了!

那请问如果轴承外径是19mm是话五金件的内圆的直径该做多大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中的机械原理不可以常理来衡量

我的修行还是远远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机床的安装方式是一样的,间隙配合,缝隙很小,几微米吧,端的很正才可以装里边去

轴承外径19mm的话,五金件内径放到19.02mm,可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外径19mm的话,五金件内径放到19.02mm,可以么?谢谢!

不可以,还要五金件内径还要小的,因为轴承旋转产生热量导致轴承外圈变大,才可以与内孔过盈配合,你这种内径大的太多了,热胀的尺寸不会增大那么多的,会行成间隙配合,丝杠高速旋转时会产生振动的

网友(点评):
那18.98呢?

网友(点评):
亲啊,是几微米的间隙,不是几毫米,内孔的圆度也要好的

网友(点评):
大概0.003mm左右吧

网友(点评):
哇 这个精度该怎么加工啊

网友:
后面的支撑端(一般只要装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