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断续角焊缝怎么分段?

楼主(2017-05-24):
10mm厚的板子,Q235,600长角焊缝,是连续焊还是分段焊?怎么定分段参数?
有什么行业规定么?
有经验的,说说?
谢啦!

网友A:
肯定是分段焊了,满焊变形很大

网友:
这么形容太笼统了吧,要看产品具体结构或者受力情况来分,当然焊的越少成本越低

网友B:
这要看焊缝是工作焊缝,还是联系焊缝。
工作焊缝必须连续焊,并且要与母材等强度。
联系焊缝可以断续焊,最小焊缝长度应大于3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焊缝是工作焊缝,还是联系焊缝。
工作焊缝必须连续焊,并且要与母材等强度。
联系焊缝可以断续焊, ...

请问焊缝的长度要怎么确定?

网友(2018-12-30):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分段焊了,满焊变形很大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3-08):
分段焊变形小些,连续焊焊接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