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电磁阀

楼主(2017-05-24):
五通3位电磁阀中又分中封、中压、中泄三种,这个三种有什么区别。能举例说明下吗?
看了书本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譬如说升降机构上的气缸(负载5公斤)突然断电的情况下需要保持原有状态应该选哪种形式的。

网友A: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换向阀:即电磁换向阀阀芯有三个工作位置,换向阀两
端都有电磁线圈进行控制电磁阀动作。A 线圈通电且B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
A 线圈位置;B 线圈通电且A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B 线圈位置。两端同时断
电,则电磁阀阀芯回到中间位置,两个气管都不形成回路,即气缸两个腔体完全
封闭,不供气,不排气,气缸活塞保持位置不动。
三位五通中压式电磁换向阀:即电磁换向阀阀芯有三个工作位置,换向阀两
端都有电磁线圈进行控制电磁阀动作。A 线圈通电且B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
A 线圈位置;B 线圈通电且A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B 线圈位置。两端同时断
电,则电磁阀阀芯回到中间位置,两个气管同时供气,即气缸两个腔体同时供气,
气缸活塞向有活塞杆一端缓慢移动。
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换向阀:即电磁换向阀阀芯有三个工作位置,换向阀两
端都有电磁线圈进行控制电磁阀动作。A 线圈通电且B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
A 线圈位置;B 线圈通电且A 线圈断电,阀芯移向靠近B 线圈位置。两端同时断
电,则电磁阀阀芯回到中间位置,两个气管同时排气,即气缸两个腔体同时排气,
气缸活塞可通过任何外力随意移动,气缸为不受控状态。

网友(点评):
很清楚明了!

网友:
(负载5公斤)突然断电的情况下需要保持原有状态,是选中封的

网友:
注意看其符号的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换向阀:即电磁换向阀阀芯有三个工作位置,换向阀两
端都有电磁线圈进行控制电磁阀动作 ...

谢谢大侠

网友:
三位五通电磁阀,好像没有单电控的(PS:单电控断电松开,双电控断电保持)。

网友:
前段时间面试,考官给我的考试题!

网友:
这个你要会看阀的符号

网友(2019-03-30):
中封就是断电后气缸两个口,封住了,既进不了气,也出不了。不论断电或者断气,均保持断电断气后的状态。中排就是断电后,两口均打开,与大气相连。中压就是断电后,两口均通高压气。那就看气缸两头哪面横截面积大,和重力影响。再具体分析。但是碰到气也断了的情况,气缸两头相通了。你的这种情况就是用中封式的。